STC8G1K17-20/16PIN芯片烧录问题

楼主(2025-04-13):
STC8G1K17-20/16PIN 芯片可以烧录进去 但是程序运行起来不正常、有的烧录正常有的就不正常、不知道哪里原因  。

网友A:
STC8G1K17与同系列芯片除了容量和内部EEPROM使用方法不同,其他功能一样。程序运行起来不正常要仔细检查,多为人为因素,单片机硬件故障概率极低。

网友B:
查查代码逻辑

网友C:
单片机遇到问题,建议首先去检查一下代码或者硬件的问题,单片机本身有BUG的并不多,概率小到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