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佬解惑,关于mpu6050接收数据

楼主(2025-04-13):
问题是串口接收数据不变,均为:
temp= 36.53X= 0.00,y=0.00,z=0.00,X= 0.00,y=0.00,z=1.59,
如图:

而且只有这一个能接收数据,其他两个都不行,如下图:

设置端口属性错误:31

硬件接线为
系统板PA9、PA10接ch340模块;PB6、PB7作IIC的SCL和SDA,接连mpu6050。其他就是电源接线了

cubemx引脚设置如下图:

代码:
初始化部分
void MPU6050_INIT ()
{
        HAL_Delay(100);

        uint8_t SendAddress = 0x68;
        uint8_t SendData = 0x00; //解除休眠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D0, SendAddress, 1, &SendData, 1, 0xff) ;

        SendAddress = 0x19;
        SendData = 0x07; //采样率分频器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D0, SendAddress, 1, &SendData, 1,0xff);

        SendAddress = 0x1A; //低通滤波器
        SendData = 0x06;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D0,SendAddress, 1, &SendData, 1, 0xff);

        SendAddress = 0x1B; //陀螺仪
        SendData = 0x08;//±500°/s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D0, SendAddress,1, &SendData, 1,0xff);

        SendAddress = 0x1C; //加速度计
        SendData = 0x00;//±2g
        HAL_I2C_Mem_Write(&hi2c1,0xD0, SendAddress, 1, &SendData, 1, 0xff);

}

函数部分
uint8_t MPU_DATA[14]={0};
        uint8_t StartAddress=0x68;
        double ACCEL_XOUT = 0.0,ACCEL_YOUT=0.0,ACCEL_ZOUT=0.0;
        double GYR0_XOUT = 0.0,GYR0_YOUT = 0.0,GYR0_ZOUT = 0.0;
        MPU6050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I2C_Mem_Read (&hi2c1,0xD1, StartAddress, I2C_MEMADD_SIZE_8BIT,MPU_DATA, 14, 50);
        float Temp = (MPU_DATA[6]<<8)|MPU_DATA[7];
        if(Temp >32768) Temp-=65536;
        Temp = (36.53+ Temp/340);

        short int ACCEL_XOUT1 = (( MPU_DATA[0]<<8) | MPU_DATA[1]);ACCEL_XOUT = (double)ACCEL_XOUT1/16384;
        short int ACCEL_YOUT1 = (( MPU_DATA[2]<<8) | MPU_DATA[3]);ACCEL_XOUT =(double)ACCEL_YOUT1/16384;
        short int ACCEL_ZOUT1 = (( MPU_DATA[4]<<8) | MPU_DATA[5]);ACCEL_ZOUT = (double)ACCEL_ZOUT1/16384;

        short int GYRO_XOUT1= ((MPU_DATA[8]<<8) | MPU_DATA[9]);GYR0_XOUT = (double)GYRO_XOUT1/65.5;
        short int GYRO_YOUT1=((MPU_DATA[10]<<8) | MPU_DATA[11]);GYR0_YOUT = (double)GYRO_YOUT1/65.5;
        short int GYRO_ZOUT1= ((MPU_DATA[12]<<8) | MPU_DATA[13]);GYR0_ZOUT = (double)GYRO_ZOUT1/65.5;

        printf("temp= %0.2f" ,Temp);
        printf("X= %0.2f,y=%0.2f,z=%0.2f," ,ACCEL_XOUT,ACCEL_YOUT,ACCEL_ZOUT);
        printf("X= %0.2f,y=%0.2f,z=%0.2f," ,GYR0_XOUT,GYR0_YOUT,GYR0_ZOUT);
        printf("\r\n");
        HAL_Delay(200);

  }

听了上次问题中的大佬回答,将读写地址分别改为0xD1和0xD0
然后现象就是开头所言。

求大佬解惑:
出现这样的数据接收结果是哪里有问题?
软件?程序?硬件?接线?设置?初始化?还是一开始的理解就有问题?

折腾了快一天了,明天再看看江科大的32视频中关于mpu6050的部分

网友A: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的mpu6050也是这个问题,跑神经网络的代码输出一直固定,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没用电源线给stm32供电导致mpu6050测量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的mpu6050也是这个问题,跑神经网络的代码输出一直固定,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没用电源线 ...

我问了豆包,它给出的解决是
将电源管理寄存器 1 地址改为 0x6B,而非 0x68;
将读取数据的起始寄存器地址为 0x3B(加速度计 X 高位),而非 0x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