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8H系列与STC8H系列的区别

楼主:
STC单片机的规格书做的乱七八糟,新型号单片机层出不穷,各种版本BUG不断,名字起的更是眼花缭乱
现在又出了AI系列,听说15W408AS又停产了,
用单片机的人头大
拿下面图片这两个对比吧,AI8H1K08与STC8H1K08又有什么区别呢?下载了两个规格书对比中

网友A(2025-11-29):
可以将STC8H视为“功能强大的通用型8位机”,而AI8H则是“为算法和实时控制而生的强化型8位机”。如果您需要处理大量数学运算,AI8H是更优选择;对于常规控制应用,STC8H则性价比更高。

网友B:
程序上没区别,都是8051,只不过ai开头好像以后支持类似stm32的图形化开发

网友C:
潮流概念,硬件其实都一样,升级的是软件

网友D(2025-10-27):
晶圆芯片一样的,可能是授权生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没亮点,或者是说没有什么是做到很好的
在成本不敏感的应用中,运算性能比不上32位
在成本敏感的地 ...

请问九齐的芯片是不是OPT的较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有bug 他家的adc有毛病   我用的官网例子测试的进行多次切换通道adc读数很不稳定,会在读得出来和读不出 ...

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有不懂的可以联系官网客服 ,芯片规格书内有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有bug 他家的adc有毛病   我用的官网例子测试的进行多次切换通道adc读数很不稳定,会在读得出来和读不出 ...

ADC问题极其复杂,可能与板子的EMC/EMI/阻抗匹配控制/电源纹波/串扰耦合/去耦电容的问题或磁珠不合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有bug 他家的adc有毛病   我用的官网例子测试的进行多次切换通道adc读数很不稳定,会在读得出来和读不出 ...

不用重启MCU。
ADC关了再开,重新初始化一次,就可以绕开多通道ADC的诸多问题

网友K:
本来好好的,突然冒出个AI命名,让人感觉很浮夸!其实STC8H8K64U做一般用途还是很好的,功能丰富,速度也快。希望做技术的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还是要踏踏实实把技术做好才能走得远。

网友H:
是有bug 他家的adc有毛病   我用的官网例子测试的进行多次切换通道adc读数很不稳定,会在读得出来和读不出来之间不停的徘徊  后来每次切换通道必须重开关电源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2025-04-20):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老姚的STC易主了; 因为有了STC8H8K64U  新版ISP软件里又加了个AI8H8K64U;  我以为是易主了; 新东家想用新名字来过渡,  而且最主要的是官网也换了;

网友M:
这种级别的,根本就和AI搭不上关系,纯熟来混热度。不理解它的命名规则,越来越乱!

网友N:
左边目录右边正文的看,只看目录就没多少页,每个章节都是概述,操作说明,寄存器描述,功能介绍,范例程序的顺序下来的。我一直用的福昕阅读器,一直看的很顺手。
同一款芯片,AI和STC使用上无任何差异。
另外STC15W408AS系列一直在稳步供应中,没听说停产啊

网友O:
个人感觉国芯STC、AI系列的数据手册说明书比其他公司的要详细,很好用好,需要查哪个寄存器或者哪个DMA、I2C等等功能,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几秒钟就出来相关结果,非常好用。

网友F:
官方有规格书,看规格书就行
STC目前没有碰到过太多的BUG,大部分是自身代码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新瓶旧酒而已。
可能行业不同吧。
讲真,周边没见过几个用他家的Mcu来做主控的系统的产品,要么做从控, ...

主要是没亮点,或者是说没有什么是做到很好的
在成本不敏感的应用中,运算性能比不上32位
在成本敏感的地方,又比不上一毛多的台系OTP单片机
安全性能,抗干扰,车规级之类的更不用说,有NXP,TI,PIC......这么多选择,没有哪家敢冒险用STC
但是,在DIY,测试架之类的,STC那是真好用呀,简直是梦中情机呀
所以,我一般是测试架,电流表什么的就用STC,做产品就用九齐

网友P:
AiC : 汽车智能控制/计算,后续面向车用为主
     USB系列全面用 Ai 启动
     CAN/CAN-FD 全面用 Ai 启动
    原STC**会持续供货, 两者使用上无任何差异化

硬件兼容,ISP-BOOTLOADER  协议有区别,
开发用户程序时无区别对待

网友J:
新瓶旧酒而已。
可能行业不同吧。
讲真,周边没见过几个用他家的Mcu来做主控的系统的产品,要么做从控,要么就极简单的纯IO驱动。
个人感觉,做成品,他家的MCU好象还差点意思,只是说不上来差在哪里。
不过,在DIY界倒混得风生水起。。。

网友Q:
旧词新做

网友R:
根据宏晶公司的用户手册中命名规则:89系列没有对STC做解释,15系列中有STC、IAP、IRC并有解释。8系列也没有对STC和AI做解释。AI8系列只是手册中声称车规级,以前的芯片声称工业级。两者的具体差别待考。

网友S:
全面支持人工智能

网友T:
这个Ai 和Ai一点关系 都没有

网友U:
资源一样的,就是改了个名称 后期应该是都会使用AI命名了

网友V:
只有STC8H系列,没听说过有ATC8H系列。
AI8H系列和STC8H系列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