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检测程序-外部中断(EXTI)

楼主(2025-04-14):
stm32按键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uint8_t Num;        //定义用于接收按键键码的变量
uint8_t ledCount = 0;
#define MAX_LEDS 5
void UpdateLEDs(void) {
    for (uint8_t i = 0; i < MAX_LEDS; i++) {
        if (i < ledCount) {
            GPIO_ResetBits(GPIOA, 1 << i);  // 点亮LED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 1 << i);    // 熄灭LED
        }
    }
}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hile (1)
    {
        Num = Key_GetNum();        //获取按键键码

        if (Num == 1)            //按键1按下
        {
            LED1_Turn();
            //LED1翻转
        }

        if (Num == 2)            //按键2按下
        {    LED1_Turn();
            LED2_Turn();            //LED2翻转
        }
        /*if (Num == 3)            //按键2按下
        {LED1_Turn();
            LED2_Turn();
                LED3_Turn();        //LED2翻转
        }
        if (Num == 4)            //按键2按下
        {LED1_Turn();
            LED2_Turn();
                LED3_Turn();
        LED4_Turn();            //LED2翻转
        }*/
    if (Num == 3)            //按键2按下
        {if (ledCount < MAX_LEDS) {
                    ledCount++;  // 增加LED数量
                    UpdateLEDs();  // 更新LED状态
                }            //LED2翻转
        }
        if (Num == 4)            //按键2按下
        { if (ledCount >0) {
                    ledCount--;  // 增加LED数量
                    UpdateLEDs();  // 更新LED状态
                }            //LED2翻转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5-06-06):
注意PCB走线,STM32外部GPIO中断特别灵敏,容易收到外部干扰。

网友B(2025-07-16):
引用 网友A:
注意PCB走线,STM32外部GPIO中断特别灵敏,容易收到外部干扰。

那请问PCB走线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按一下按键让屏幕翻页的程序是不是也是要用系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