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不了直流电机,仿真可以,实物不行
#

楼主(2025-04-14):
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zhuan=P2^0;

void main()
{

zhuan=1;

// delay(5);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个帖子发帖人另一个号,问题已经解决,是焊接的问题。ULN2003的gnd脚虚焊,根本没连上地

是吧,我开始就说了。

网友B:
我是这个帖子发帖人另一个号,问题已经解决,是焊接的问题。ULN2003的gnd脚虚焊,根本没连上地

网友C:
因为仿真都是默认接了电源正负极的,实物需要自己连接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2003的8脚要接负极

我是发帖子的另个号原号发不了,所有的gnd都用铺铜解决了,排针电压供应也没问题,但是排针上电流就零点几毫安,我是用直流电机一脚接5V,一脚接p2.0,啥反应都没有

网友D:
Pin Number 8 is not connected with Ground (Ground of you Negative signal) connect with Ground .

网友A:
UL2003的8脚要接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