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和mpu6050测试动作

楼主(2025-04-14):
为什么我的MPU6050上电后怎么运动输出都一样呢,只连接mpu6050和stm32时用oled打印输出数据会正常变换,但是mpu6050跑神经网络的代码从串口输出就只会输出一种结果,代码应该不会有问题。。是因为我的stm32供电没有用数据线供电所以结果不稳定吗。。

网友A:
“采样”速度问题,你读取的速度应该和你的神经网络运算匹配,或者“同步”,否则计算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