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怎么导入Keil5

楼主(2025-04-14):
谢谢大家

网友A:
STC32需要安装Keil C251才可以编程,导入方法和其他的一样。

网友B:
STC32G12K128只能用KEIL C251来编程,如果用于多类型单片机的KEIL编程环境,建议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安装:
根据测试结果,合理安装顺序为:C251(C251v560版本)、C51(C51V961版本)、ARM(MDK538a版本)、Keil.*_DFP.**.pack包。
不然会产生报警:
  遇到“Warning: Registered ARM Compiler ignored, Version needs to be 5 or higher.Path: 'ARMCLANG'”提示时,切勿慌张。该错误提示源于兼容性问题,正确安装顺序是关键。

网友C:
用Keil2051版本就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