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不了直流电机,仿真可以,实物不行

楼主:
电源电路没问题,亮灯,直流电机5V 0.5A,两脚连接排针5V电源脚和P2.0脚,5V提供没问题,gnd全部用铺铜解决,仿真可以的代码实物不行,
用了简单的代码也不行,电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也不发烫发热
#include<reg52.h>
sbit zhuan=P2^0;

void main()
{

zhuan=1;

}

pcb去掉了铺铜好观察

pcb去掉了铺铜好观察

屏幕截图 2025-04-15

网友A(2025-04-18):
谢大家答疑,问题已经解决,硬件无问题

网友B:
void main()
{
   P2M0 = 0xff; P2M1 = 0x00;
  while(1)
  {
     zhuan=1;
  }
}
程序改成这样试试。

网友C:
你的PCB铺地铜了吗?

网友D:
小电机肯定没问题啊,我怎么看你INT1接的不是P2.0,你到底是怎么接线啊。

网友E:
P2口没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