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reading HEX file 'test.hex' at line 1: Colon expected at start of line..

楼主:
佬们,为什么keil编码完换成hex文件导进单片机里仿真会这样。

网友A(2025-04-15):
用记事本打开hex文件,看一下第一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拿notepad打开hex文件看看里面是个啥?

网友C:
因为你导入的是机器码,无法阅读,为了让你看清楚机器在做什么,处理成了汇编,很容易就能看到机器在做什么。如果是KIEL仿真,还同时生成了C语言的跟踪展示。更容易看到程序的执行情况。

网友D:
看了一下程序不复杂,也就是载入字符表然后右移,估计是个显示数码管程序,就不要仿真了,
直接写进学习板看执行效果不是更直接吗。不用仿真一样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