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文注释出现乱码到底怎么选?

楼主(2025-04-15):
经常出现keil中文注释出现乱码,有时改一下文字大小和类型就好了,有时不用改,莫名其妙的就好了。今天怎么都解决不了问题,哪位大神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A:
这样试试

网友B:
这里改成GB2312

网友C:
有中文,GB2312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有的字当时是乱码的,就算你不改,重新打开一下,它又正常了,在Keil中是正常的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将代码文件全部转成 utf-8 编码格式,尽量不要用 keil 来创建新文件,可以考虑使用 vsocde 作为代码编辑器(创建c文件时默认utf-8编码),keil 只用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