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是不是很难啊?现在什么产品在用51芯片啊

楼主(2025-04-15):
已经不记得了,请问51单片机是不是很难啊?现在什么产品在用51啊

网友A:
是很难,我都学了30多年了,还是入门。事实上我修过很多例如电饭锅,电压力锅,里面都不是51的

网友B:
难不难看人的,有逻辑能力有天赋的五天就会,有的人认死理倔驴撞南墙的学五十年一辈子连

rom和ram都搞不清,什么产品用51我就不讲了,有不会编程的人嘲笑51太低端落伍的

网友C:
难不难要看你期望达到的水平。
要是没要求用尽51的资源,反正能跑简单的任务,基本你都不用考虑它是51还是ARM, 这没什么难度的。
要是你想达到用尽51的资源,甚至是把别人用ARM用好的项目移植到51, 这就不是一般的容易,甚至比把ARM用好更难。

网友D:
很多家用产品都使用51的,当然芯片未必是51但是代码和原理都是51的就足够了,电饭煲,养生壶烧开水,电磁炉,热水器,晒衣架,空调,风扇,洗碗机,等等用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的都是,32的就比较高端些了.

网友E:
产品用51的并不多,家电用得最多的是台系单片机,松翰,义隆,九齐,合泰之类的
单片机都差不多,会了51也就会了别的单片机了

网友F:
51成本低,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