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的这个超声波测距运行不了,求解答

楼主(2025-04-15):
用的是STC89C52RC,功能都没有反应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64,0x38,0xfd,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sbit smg_we1 = P3^4;
sbit smg_we2 = P3^5;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sbit c_send   = P3^2;
sbit c_recive = P3^3;

sbit beep = P2^3;
uchar smg_i = 3;
bit flag_300ms;

long distance;
uint set_upper = 400;
uint set_lower = 1;
uchar flag_csb_juli;
uint flag_time0;

uchar menu_1;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smg_display() {
    if(menu_1 == 0) {
        dis_smg[0] = smg_du[distance % 10];
        dis_smg[1] = smg_du[distance / 10 % 10];
        dis_smg[2] = smg_du[distance / 100 % 10] & 0xdf;
    }
    else if(menu_1 == 1) {
        dis_smg[0] = smg_du[set_upper % 10];
        dis_smg[1] = smg_du[set_upper / 10 % 10];
        dis_smg[2] = smg_du[set_upper / 100 % 10] & 0xdf;
        dis_smg[3] = smg_du[10];
    }
    else if(menu_1 == 2) {
        dis_smg[0] = smg_du[set_lower % 10];
        dis_smg[1] = smg_du[set_lower / 10 % 10];
        dis_smg[2] = smg_du[set_lower / 100 % 10] & 0xdf;
        dis_smg[3] = smg_du[11];
    }
}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et_upper % 256);
    byte_write(0x2001, set_upper / 256);
    byte_write(0x2002, set_lower % 256);
    byte_write(0x2003, set_lower / 256);
    byte_write(0x2058, a_a);
}

void read_eeprom() {
    set_upper  = byte_read(0x2001);
    set_upper <<= 8;
    set_upper  |= byte_read(0x2000);
    set_lower  = byte_read(0x2003);
    set_lower <<= 8;
    set_lower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8);
}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if(a_a != 1) { //首次初始化
        set_upper = 300;
        set_lower = 30;
        a_a = 1;
        write_eeprom();
    }
}

sbit KEY_SET = P2^0;
sbit KEY_ADD = P2^1;
sbit KEY_SUB = P2^2;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if(KEY_SET == 0 || KEY_ADD == 0 || KEY_SUB == 0) {
        delay_1ms(1);
        if((KEY_SET == 0 || KEY_ADD == 0 || KEY_SUB == 0)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if(KEY_SET == 0) key_can = 1;
            else if(KEY_ADD == 0) key_can = 2;
            else if(KEY_SUB == 0) key_can = 3;
        }
    } else {
        key_new = 1;
    }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menu_1++;
        if(menu_1 > 2) {
            menu_1 = 0;
            smg_i = 3;
        } else if(menu_1 == 1) {
            smg_i = 4;
        } else if(menu_1 == 2) {
            smg_i = 4;
        }
    }
    if(menu_1 == 1) {
        if(key_can == 2) {
            set_upper = (set_upper >= 400) ? 400 : set_upper + 1;
        } else if(key_can == 3) {
            set_upper = (set_upper <= 1) ? 1 : set_upper - 1;
        }
        write_eeprom();
    } else if(menu_1 == 2) {
        if(key_can == 2) {
            set_lower = (set_lower >= 400) ? 400 : set_lower + 1;
        } else if(key_can == 3) {
            set_lower = (set_lower <= 1) ? 1 : set_lower - 1;
        }
                dis_smg[0] = smg_du[set_d % 10];
                dis_smg[1] = smg_du[set_d / 10 % 10] ;
                dis_smg[2] = smg_du[set_d / 100 % 10] & 0xdf ;
                dis_smg[3] = 0x60;                //a
        write_eeprom();
    }
}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istance >= set_upper || distance <= set_lower) {
        value++;
        if(value >= 2) {
            beep = ~beep;
        }
    } else {
        value = 0;
        beep = 1;
    }
}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smg_we_switch(i);
        P1 = dis_smg[i];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delay();
        c_send = 0;
        TH0 = 0;
        TL0 = 0;
        TR0 = 0;
        while(!c_recive);
        TR0=1;
        while(c_recive)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 40000))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break ;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flag_csb_juli == 1)
        {
                TR0=0;
                distance =flag_time0;
                distance *= 0.017;
                if((distance > 500))
                {
                        distance = 888;
                }
        }
}

void time_init()
{
        EA  = 1;
        TMOD = 0X11;
        ET0 = 0;
        TR0 = 1;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 {
    beep = 0;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time_init();
    init_eeprom();
    while(1) {
        if(flag_300ms)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if(beep == 1) send_wave();
            if(menu_1 == 0) smg_display();
        }
        key();
        if(key_can < 10) key_with();
    }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value;
        TH1 = 0xf8;
        TL1 = 0x30;
        display();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

网友A:
给原理图,你贴上来的PCB的图谁知道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原理图,你贴上来的PCB的图谁知道是啥啊

原理图是这个

网友B:
先确认你的触发输出是否有信号,再确认超声波是否有返回信号,然后确认软件是否收到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