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401单片机电压采集问题

楼主(2025-04-16):
大家好,最近入了一些STC15W408AS的芯片,丝印是1847HVV032.XA,上机做电流采集, 发现即时不接负载也有电流显示,把采集脚直接接地,也有0.1电流显示。排查采集电路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更换了丝印为2431HAXV84.XA的芯片后,连续更换了5片板都采集正常了。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是不是芯片本身是翻新的,有问题。

网友A(2025-06-02):
也说不上什么翻新,应该是旧芯片

网友B:
ADC有0点去查,STC15系列的ADC0点误差0~5个字。
换STC8H的10位或12位ADC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多次在某 宝上买来的STC15W408AS,几乎都是有程序的,但我使用后,包括ADC,都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的疑 ...

STC的新片里有厂家测试程序,不影响重新烧录使用。

网友D:
我多次在某 宝上买来的STC15W408AS,几乎都是有程序的,但我使用后,包括ADC,都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的疑问是,为啥里面会有程序?是翻新的?

网友E(2025-04-18):
如果不是已经做好PCB,推荐用STC8H系列的,STC15W系列ADC只有10位的,而且内部参考电压不统一
翻新概率我感觉不大,一块多钱的东西,拆下来打磨再激光,不见得能赚几个钱
而且,翻新很容易看出来的
首先,排查一下代码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这个单片机不行,你换另一个单片机行了,就能肯定是芯片的问题
而且,如果这个0.1是一个数字量的话,那好像就是正常了,我测试过几片STC的单片机,ADC接地,出来的数字量都是1-3之间跳来跳去的

网友F:
这个价格又不贵,翻新还要清空程序,所以不可能大量翻新

网友G:
18、24是不是指的生产年份啊?是的话6年了,就算是翻新了,估计也是保证不了品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