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 USB LINK1的时候怎样打开串口?

楼主(2025-04-16):
看这里是空的

网友A:
下拉菜单选择一个串口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菜单选择一个串口打开就行了。

里面是空的,啥也没有,拉不开。
设置了自动选择可以用的串口号,里面啥也没有。不设置只显示可以用的,就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好使的

网友B:
将ISP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V6.95M试试
或者是有其他软件占用了这个串口,可以重新启动电脑后再试下

网友B:
用【最新的 ISP 软件 V6.95M】, 会【自动显示发现的 USB转串口号】,点击【打开串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 ISP 软件 V6.95M】, 会【自动显示发现的 USB转串口号】,点击【打开串口】即可

我用的6.94版本,刚下了6.95M版本,也是一样的,还是那里都是空的,拉下来里面啥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 ISP 软件 V6.95M】, 会【自动显示发现的 USB转串口号】,点击【打开串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 ISP 软件 V6.95M】, 会【自动显示发现的 USB转串口号】,点击【打开串口】即可

刚用6.95M版本尝试下载8G1K08结果还是卡在调整频率那里,6.94版本就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用6.95M版本尝试下载8G1K08结果还是卡在调整频率那里,6.94版本就不会

你用新版本重新再制作下主控芯片试试呢

网友D:
【STC-USB Link1D 重新制作母片,并恢复到正常状态】:连接电脑,按住 Key1 按键不放,再按一下 Key2 按键,STC-ISP软件识别出"STC-USB Writer (HID1)"后松开按键。工具脱机页面点击"设置STC-USB Link1D/U8W/U8W-Mini主控芯片"。数据管脚模式可默认,等待更新,右下角输出提示操作成功即可。

网友A:
我的没有问题。

你要更新一下STC Link1D的监控软件,长按K1键,短按电源键,1秒后释放K1键,串口显示(HID1) USB-Writer:

楼主:
感谢,可以了,并且列表有2个串口。这操作STC写在哪儿?为何买回来的默认是没有的?

楼主:
再次感谢,用6.95M版本下载8G芯片也好用了

楼主:
再用6.94版本会提示代码不匹配,下载更新后就丢失了设备。需要重复按KEY1和KEY2的操作才能恢复。看来6.94版本不能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USB Link1D 重新制作母片,并恢复到正常状态】:连接电脑,按住 Key1 按键不放,再按一下 Key2 按键, ...

感谢,已经弄好,就是按你说的方法。但是旧版的软件好像不太支持了。不知道新板的软件对于340的下载器有没有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
明白了,340的那种U8W也需要用新软件下载新的代码才能继续用
那么再问一下
这里能不能改成默认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