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钟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图

楼主:
数字钟仿真,程序软·全套,第一次发帖大家多包涵

//********************数字钟程序************************
//程序:ex8-1.c
//功能:数字钟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位名称定义*************************
sbit naodeng=P2^0;                //闹钟开灯亮;否则灭
sbit K1=P3^0;                        //切换模式(开关闹钟,调闹钟)
sbit K2=P3^2;                        //调时
sbit K3=P3^3;                        //调分
sbit beep=P2^7;                        //蜂鸣器
//********************函数声明***************************
void shijian();                         //计时时间显示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DigDisplay();       //LED动态显示扫描函数
void alarm();            //闹铃报警处理
void tiao_nao();         //闹钟时间设置
void moshi();            //闹钟模式设置
void delay(u16 i);       //软件延时函数
//********************全局变量定义***************************
bit nao;                        //闹钟开关标志,nao=1闹钟开;nao=0闹钟关
u8 a=0;                 //记录K1按下次数,第一次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第2次按下切换闹钟开关
u8 display[]={0,0,0,0,0,0};           //显示缓冲区,对应六个数码管
u8 ssec,sec,min,hour,nao_hour=0,nao_min=0;        //10毫秒、秒、分、小时、闹钟小时、闹钟分钟
//*************************延时函数****************************//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
//形式参数:无符号整型变量i,0-65535
//返回值:无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函数****************************//
//函数名:Timer0Init
//函数功能:定时器T0定时中断,interrupt 1,开放两个外部中断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EX0=1;
        IT0=1;      //外部中断0采用下降沿触发
        PX0=1;
        EX1=1;
        IT1=0;            //外部中断1采用低电平触发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12MHz晶振频率
        TL0=0Xf0;
        ET0=1;      //开放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开放总中断
        TR0=1;      //定时器开始计数
}

//**************************6位LED显示函数**************************/
//函数名:DigDisplay
//函数功能:6位LED动态显示,将显示缓冲区display中的6个数依次扫描显示一遍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DigDisplay()
{
  u8  i,j,m,temp;
  u8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的共阴极显示码
     temp=0x01;
     for(i=0;i<6;i++)
         {
           P1=0x00;                               //关显示
           j=display[i];
             P1=led[j];                             //P1送段码
             P0=~temp;                             //P0对应端口低电平选位
       temp<<=1;
       for(m=0;m<100;m++);          //每一位显示延时
       }
}
//******************************报警函数****************************/
//函数名:alarm
//函数功能:闹钟时分和当前时分相同、闹钟功能开启的情况下,蜂鸣器响15秒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alarm()
{
   if(nao_hour==hour&&nao_min==min&&sec>=0&&sec<15&&nao==1)
   {
                beep=1;
                delay(5);
                beep=0;
                delay(5);
        }
}
//***********************闹钟时间调节**********************//
//函数名:tiao_nao
//函数功能:闹钟时间修改,修改小时和分钟,K1按下结束调节
//          设置完闹钟时间后,自动开启闹钟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tiao_nao()
{
            IT0=0;                                   //关溢出进1;否则调闹时针后时加1;
                EX1=0;                                   //关中断系统
                EX0=0;                                   //关中断系统
                delay(10);
                while(K1)                           //当K1没有按下时进行闹钟时间调节,当按下K1时,结束闹钟时间调节
                {
                if(K2==0)                           //闹钟小时调节
                    {delay(10);if(K2==0)nao_hour++;while(!K2);}
                   if(nao_hour>=24)nao_hour=0;           //24小时后归0
                if(K3==0)                           //闹钟分钟调节
                  {delay(10);if(K3==0)nao_min++;while(!K3); }
                if(nao_min>=60)nao_min=0;      //60分钟后归0
                  display[5]=0;                                   //闹钟显示
                display[4]=0;
                display[3]=nao_min%10;
                display[2]=nao_min/10;
                display[1]=nao_hour%10;
                display[0]=nao_hour/10;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IT0=1;
                EX1=1;
                EX0=1;
                nao=1;                                //退出闹钟调试,自动开启闹钟
}
//*************************闹钟功能设置***************************//
//函数名:moshi
//函数功能:按键K1用来控制闹钟功能的开启和关闭,以及闹钟时间设置
//          按下进入闹钟时间设置,在该状态下再次按下K1结束闹钟时间设置并同时开启闹钟功能
//          在闹钟开启或闹铃响期间,按下K1关闭闹钟功能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moshi()
{
   if(K1==0)
        {
                delay(100);
                if(K1==0)
                {
                        a++;      //记录K1按下次数
                        if(a>=2)a=0;
                        while(!K1);
                        switch(a)
                        {
                                case(0):nao=~nao;break;
                                case(1):tiao_nao();break;
                        }
                }
        } while(!K1);
}
//***********************当前时间显示**********************//
//函数名:shijian
//函数功能:将当前计时时间的"小时"、"分钟"和"秒"拆分到显示缓冲区并调用LED显示扫描函数实现时间的显示。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shijian()
{
                display[5]=sec%10;
                display[4]=sec/10;
                display[3]=min%10;
                display[2]=min/10;
                display[1]=hour%10;
                display[0]=hour/10;
                DigDisplay();  //LED显示扫描函数
}
//***********************T0中断服务函数**********************//
//函数名:Timer0
//函数功能:每10ms中断一次,进行10ms、秒、分、小时计数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函数名:int0
//函数功能:小时调节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            //采用下降沿触发,延时去抖
                hour++;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