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为什么不亮?

楼主(2025-04-17):
用STC15W408AS搭建的电路,P2接数码管+,P3接—,一共8个数码管,全部都是a段亮。请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main()
{
                        P2=1;
                  P3=0;

                while(1)
                {

                }
}

网友A:
电路图呢?

楼主:
如下图,把无关的电路删了

网友B:
P2=1??所以P2=01H,P2=0000,0001,那不是一个段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把无关的电路删了

P2=1当然只亮1个a点,电路图也有毛病,给你改了。下面是测试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1T@11.0592MHz
{
    unsigned int x;
    while (t--)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2=0x00;
                P3=~(0x01<<i);
                P2=table[i];
                Delay(1);
                i=++i%8;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1??所以P2=01H,P2=0000,0001,那不是一个段亮吗??

是这个意思啊?本意是让所有数码管点亮,P2输出高电平,P3低电平,后来试了一下,给每个数码管单独赋值0、1就可以。

现在把代码优化了一下,可以了。谢谢!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
        switch(Location)
        {
                case 1:P30=0; break;
                case 2:P31=0; break;
                case 3:P32=0; break;
                case 4:P33=0; break;
                case 5:P34=0; break;
                case 6:P35=0; break;
                case 7:P36=0; break;
                case 8:P37=0; break;
        }
                P2=NixieTable[Number];
}

void main()
{

Nixie(2,6);

                while(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1当然只亮1个a点,电路图也有毛病,给你改了。下面是测试程序。

多谢!运行正常。已经超出了我的学习进度,下一节正好要学习这个。

网友D:
过来人告诉楼主,新手学习单片机尽可能从标准的51开始,io口输出只是标准的弱上拉和强拉低
比较容易理解,15w408虽然先进些,io口有多种配置,有强拉高,悬空等多种状态需要定义相关
的寄存器,对新手不友好,循序渐进才是最好最省力的

网友E:
我也刚学,要配置输出模式,端口要写明白,P2是指对一字节8位给1吗,不是写0XFF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2=1当然只亮1个a点,电路图也有毛病,给你改了。下面是测试程序。

好好学习,谢谢热心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人告诉楼主,新手学习单片机尽可能从标准的51开始,io口输出只是标准的弱上拉和强拉低
比较容易理解, ...

说的极是。
想着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增加自己的学习兴趣,这咱芯片也便宜,先做个小东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学,要配置输出模式,端口要写明白,P2是指对一字节8位给1吗,不是写0XFF吗

没错。应该写为0xFF,想当然地认为P2=1就是对所有端口操作。惭愧惭愧。

网友G:
是这个意思啊?本意是让所有数码管点亮,P2输出高电平,P3低电平,后来试了一下,给每个数码管单独赋值0、1就可以。

现在把代码优化了一下,可以了。谢谢!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
        switch(Location)
        {
                case 1:P30=0; break;
                case 2:P31=0; break;
                case 3:P32=0; break;
                case 4:P33=0; break;
                case 5:P34=0; break;
                case 6:P35=0; break;
                case 7:P36=0; break;
                case 8:P37=0; break;
        }
                P2=NixieTable[Number];
}

void main()
{

Nixie(2,6);

                while(1)
                {

                }
}

网友H(2025-05-29):
没有段码吗和位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