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三极管易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18):
损坏后测得be短路,ce开路

网友A:
感性负载没有续流断开时被击穿。

网友B:
T1,T2是单片机io口5v驱动,基极电流算得(5-0.7)/2.2约1.95mA,放大倍数和集电极电流看网上说是200到300,最大电流500mA。

网友C:
没说负载电流,不好判断。烧三极管一般是2个原因:VCE过压击穿、IC电流过大发热损坏。

网友D:
负载类型?

网友E:
B极电流不超的话,烧毁就说明CE极电流超过饱和电流,三极管越过开关区,大电流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烧,out端看一下输出电压,C端连个限流电阻都没有,电流能不大么

网友F:
如楼上,就是负载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