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点亮电灯吗

楼主(2025-04-18):
    电路如图,在交流回路中加了个二极管D1,没D1的情况下,灯泡L1是能亮的,加了D1后还能亮不,有谁知道。不讨论电流,单讨论电路功能。

网友A:
这个不就跟现在的两档式小电锅一样的原理,都是半波电路吗,一档是没有二极管的,二档功率小一点,是加了个二极管的.这个电路如果是实物的话,灯应该是会闪的,也许灯的参数不一样肉眼观察会有差异,但如果用高速相机记录,是可以看到灯是一亮一灭的

网友B:
当然能亮,至于亮了之后能不能关断,那就要测试一下了

网友C:
能亮,全闪。

网友D:
能亮也能关断

网友E:
能亮,亮度会减少。

网友F:
你用220V 还没有过零检测,仿真玩玩就算了; 实际你接上试试,我也想看看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用220V 还没有过零检测,仿真玩玩就算了; 实际你接上试试,我也想看看效果

简单的通断要什么过零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用220V 还没有过零检测,仿真玩玩就算了; 实际你接上试试,我也想看看效果

楼主的光耦并没有标注型号,你怎么知道没有过零检测?

网友H:
能点亮,只是半波工作,相当于半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跟现在的两档式小电锅一样的原理,都是半波电路吗,一档是没有二极管的,二档功率小一点,是加了个二极 ...

有了U2就可以无级调整功率了,如果只是为了调整功率加这个二极管纯粹是画蛇添足。

网友I:
能亮,亮度会减低

网友J:
取决于电源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K:
是可以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用220V 还没有过零检测,仿真玩玩就算了; 实际你接上试试,我也想看看效果

对于非感性负载的灯泡来说,不一定需要过零通断,虽然灯泡的冷态电阻比较小

网友M:
小太阳变成大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