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输入电压范围12-24V,输入耐压要做到100V(客户要求应对不同的车型兼容性还有...

楼主(2025-04-19):
正常输入电压范围12-24V,输入耐压要做到100V(客户要求应对不同的车型兼容性还有就是发动机或者电动机启动的时候的尖峰脉冲),输出5V2.4Amax(受电设备需要CC1,DP,DM提供信号才会进行充电),支持PD,QC,apple2.4A协议的DCDC车充芯片有吗?

网友A:
以下是一些满足或部分满足你需求的DCDC车充芯片:
### 水芯电子M12309
- **特性**:这是一款电源管理SOC芯片 ,集成了微处理器、升降压变换器、快充协议控制器。支持PD3.0、QC3.0、SCP、FCP、AFC、BC1.2 DCP、Apple 2.4A、UFCS等快充协议 ,能满足你对多种协议支持的要求。虽然未明确提及输入耐压100V,但结合少量元件可组成最大功率65W的双C口独立快充充电器解决方案,可通过合理设计前端保护电路来应对100V耐压需求。
### 英集芯IP5332
- **特性**:是一款多功能电源管理SOC。集成了QC2.0/QC3.0输出快充协议、FCP/AFC输入输出快充协议、SFCP输出快充协议、MTK PE+1.1&2.0输出快充协议、USB - C/PD2.0/PD3.0输入输出协议等 ,兼容Apple手机快充。同步开关升压系统可提供最大18W输出能力 ,单独使用任何一个USB口均支持快充。其输入输出特性可较好适配车充应用场景,同样可搭配前端保护电路实现100V耐压。

如果单纯从芯片角度难以直接满足100V耐压需求,可在DCDC芯片前加入由压敏电阻、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等组成的保护电路 ,来应对发动机或电动机启动时的尖峰脉冲,确保输入电压在芯片可承受范围内 。同时,在选择芯片和设计电路时,还需考虑芯片的成本、外围电路复杂度、效率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