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充产品输入12-24V,输入最高耐压100V,输出5V3A,输入耐压100V(输入100V不...

楼主:
一个车充产品输入12-24V,输入最高耐压100V,输出5V3A,输入耐压100V(输入100V不会损坏)想要在输入端增加贴片可恢复保险丝PTC,贴片双向TVS管、贴片二极管/MOS管,请问这三个器件如何选型?以及这三个器件的连接顺序有没有问题,如右图

网友A(2025-04-19):
如果没有(可以输入100V不损坏)这个条件就比较好选, 比如TVS至少得选100V左右,不然100V进来直接就击穿了。 PTC还好,根据自身满功率计算后选择,D2直接用4007,这是EN脚,没有大功率要求,R1还得根据规格书对EN脚的描叙来设计,如果EN脚内部没有下拉电阻,或者对电压范围有要求,可能还得设置分压电阻。 因为芯片型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都只是初步选型,最后还得实际测试。

网友B:
PTC使用2A 25V或30V,TVS使用33V,二极管使用40V 2A的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