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的两个使用问题

楼主(2025-04-19):
1.能不能把外形和内孔都搞成椭圆形,怎么操作?

2.放置在顶层的元件为什么丝印还是显示在底层?

网友A:
1、把孔洞设置成槽,就能做成椭圆内孔
2、双击字符 “CC2” ,设置为顶层就可

网友B:
1,当然可以比如

2,不懂你说的放顶层的是啥,如果是零件,大概是你零件里面有底层的丝印吧。但是截图里面是放顶丝印层的,零件好像不能选择这个层的。

楼主:
没有放底层的丝印

网友C:
直接双击焊盘不就可以修改的么,我这个是17版本,没有升19,丝印你做封装库的时候元件在顶层,丝印画在底层就是这样,英文不好,我用的是中文有时候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双击焊盘不就可以修改的么,我这个是17版本,没有升19,丝印你做封装库的时候元件在顶层,丝印画在底层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