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经常下载失败?

楼主:
用CH340N制作的下载器,一般都是开始的时候正常,经过几次后就不行了,停留在检测目标单片机那里。偶尔也出现下图所示的画面,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25-04-19):
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B:
电路,布线,器件性能。就这些吧

网友C:
通信不稳定、软件版本、电路冲突,都有可能。

网友D:
无意间曾遇到过,如果TXD一直输出数据,下载过程就很不顺。。。
因为空白MCU写入正常,MCU启动了串口输出功能,以115200的速率向外发送数据,然后下载就卡了。

网友E:
选择优质USB下载线

网友F:
检查电压,虽然STC15Wxxxx 是宽电压系列,但是,下载时电压最好是5V 如果低于4V 下载很容易失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是这个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路,布线,器件性能。就这些吧

感谢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通信不稳定、软件版本、电路冲突,都有可能。

感谢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无意间曾遇到过,如果TXD一直输出数据,下载过程就很不顺。。。
因为空白MCU写入正常,MCU启动了串口输出 ...

这个解决起来有点麻烦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选择优质USB下载线

充电线改的,看着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检查电压,虽然STC15Wxxxx 是宽电压系列,但是,下载时电压最好是5V 如果低于4V 下载很容易失败。

直接USB取电,下次失败时测一下电压。

网友H:
用CH340N制作的下载器出现开始正常,几次后停留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的问题,可能有以下原因:
- **硬件连接与设置方面**
    - **接线问题**:检查下载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或损坏。确保TXD(发送数据)和RXD(接收数据)引脚正确连接,不能接反,即下载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同时保证GND(地线)连接良好。
    - **晶振问题**:晶振是单片机正常工作的关键部件,如果晶振未连接或接触不良,或者晶振本身损坏,可能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进而使下载器无法检测到目标单片机。检查晶振是否安装牢固,必要时更换晶振。
    - **单片机型号选择**:确认在下载软件中选择了正确的单片机型号。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型号选错,可能会导致下载失败。例如,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型号,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的芯片进行选择。
    - **冷启动问题**:部分单片机需要冷启动才能成功下载程序。可以尝试在点击下载后,给单片机开发板重新上电,即先断电再上电,以满足冷启动要求。如果开发板上有开关按钮,可在接线完成且正在检测单片机时,按下开关再按回来进行冷启动;也可以直接拔掉插在VCC的杜邦线,再插上去实现冷启动。
    - **COM口选择与驱动**:查看电脑是否有多个COM口,确认在下载软件中选择了正确的COM口,该COM口应与CH340N下载器连接的端口对应。同时,确保CH340N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且是最新版本。若驱动程序存在问题或未安装,可能导致电脑无法与下载器正常通信。如果安装路径中存在中文文件夹,可能会导致驱动安装异常,需要将路径替换为英文,卸载并重新安装驱动。
- **软件与通信方面**
    - **下载软件版本**:使用的下载软件版本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建议尽量使用新版的下载软件,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最高波特率,而新版本通常无需设置,能自动适应波特率。
    - **通信干扰**: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可能影响下载器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尽量将下载器和单片机远离其他电子设备、电源线等可能产生干扰的源头。
    - **单片机程序问题**:如果单片机中已有的程序存在问题,例如程序中错误地配置了串口相关寄存器,导致串口通信异常,也可能影响下载。可以尝试将单片机程序擦除后再次进行下载,或者检查程序中与串口相关的代码。

此外,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尝试更换一个单片机或下载器,以确定是否是原器件本身损坏导致的故障。

网友I:
既然是自制的,那每个人的水平有高有低,所以,还是自身的电路问题比较大;重点测量下电源 输入输出是否正常5V, 电源部分是否串了电阻或者二极管;直接短接后再测量或者试,其次 CH340的V3脚 5V供电与3.3V供电接法是不一样的, 要注意;   另外通讯线是否加了隔离二极管;走线是否太长太绕,或者下载的线材是否质量太差, 换好点的USB线和串口通讯线再试; 最后就是降低串口波特率后再试,比如9600.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CH340N制作的下载器出现开始正常,几次后停留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的问题,可能有以下原因:
- **硬件连接与 ...

就本例问题,有关联的就是  - **冷启动问题**:- **通信干扰** 。
冷启动肯定是冷启动,不知道是不是与“彻底冷启动”有关,正在观察。
多谢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自制的,那每个人的水平有高有低,所以,还是自身的电路问题比较大;重点测量下电源 输入输出是否正 ...

电路图如下,帮忙看看哪里有错。后来把RXD、TXD的LED剪掉了,试了几次都成功了。
另外根据7楼朋友的建议,监测了一下电压,5V没问题,但发现断电后单片机能长时间保持1.1V的电压,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J:
1:您尝试最低/最高波特率设置为相等,比如2400
2:用的什么烧录器?ISP软件也升级到6.95M
3
下载时不能选择动态调整irc频率,需要选择硬件自带频率或者不调节硬件选项试试

4:确保通信正常。避免信号线受干扰或者衰减,例如,台式机要接机箱背后的USB接口,连接线不要太长,质量要好;P3.0,P3.1口外围电路不能对IO口电平产生影响等等。
5: 确保芯片上电复位正常。MCU烧录前不要供电,包括IO口都不能有电,板子上避免大电容影响复位。
6:注意芯片上次烧录时有没有勾选过“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 才可下载程序”,有的话下载前这两个口要拉低才能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如下,帮忙看看哪里有错。后来把RXD、TXD的LED剪掉了,试了几次都成功了。
另外根据7楼朋友的建议 ...

R3换成300R,
R4,R5 换成 10K 或 4K7  同时两个LED掉头,并且从接地改成接VCC。(你可以先去掉这两个LED尝试成功率是否提高再考虑改线路)
C3加大到10uf 以上。
RTS悬空(关系不大,属于毫无意义的电路)

网友K:
就改  RXD   的  R4 换成 10K,LED掉头,并且从接地改成接VCC,如果不怎么亮R4 换成 5.6K

TXD 的 R5 换成 10K  其他保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如下,帮忙看看哪里有错。后来把RXD、TXD的LED剪掉了,试了几次都成功了。
另外根据7楼朋友的建议 ...

根据其他同类参考电路应该改变LED方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J:
1:您尝试最低/最高波特率设置为相等,比如2400
2:用的什么烧录器?ISP软件也升级到6.95M
3

版本是6.860,哪天再升级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3换成300R,
R4,R5 换成 10K 或 4K7  同时两个LED掉头,并且从接地改成接VCC。(你可以先去掉这两个LED ...

感觉那两个LED作用不大,已经剪掉了,现在基本都能下载。谢谢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就改  RXD   的  R4 换成 10K,LED掉头,并且从接地改成接VCC,如果不怎么亮R4 换成 5.6K

TXD 的 R5 换 ...

多谢支持,把那两个LED剪掉了。现在好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根据其他同类参考电路应该改变LED方向。

图是从网上找的,估计看错了。
现在把那两个LED剪掉了,基本都能成功。手头还有一个340N,哪天再按这个图做个试试。谢谢支持。

网友L:
可能是下载软件或者编程器驱动程序的问题。尝试升级软件。

网友M:
编程器漏电过去了,单片机无法复位,STC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可能是下载软件或者编程器驱动程序的问题。尝试升级软件。

现在基本每次都能成功,期间也升级了软件,感觉新版本每次都有广告。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编程器漏电过去了,单片机无法复位,STC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RST管脚的问题?那个管脚我给它悬空了,什么都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