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制作的RX8025高精度遥控时钟

楼主:
这个电路是能安装在通用9135表壳里的。无按键,遥控调整时钟
附上PCB板文件,嘉立创EDA画的,上图吧

原理图,简单吧

PCB 图,清晰吧

仿真图,漂亮吧

最后文件附上,够意思吧!

Gerber文件:

网友A(2025-04-20):
多谢楼主分享!
RX8025T精度是相当不错嘀,我专门做过测试,我改装过几个带时钟的温湿度表,3V电池供电条件下2个月大概快了2秒,精度和DS3231SN相当。
RX8025T1.5V电池供电条件下也能工作,温度补偿会失效,精度会降低。
我买的DS3231SN10片包邮36元,RX8025T10片包邮才8.9元。
只是DS3231SN电池供电电路更精简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
RX8025T精度是相当不错嘀,我专门做过测试,我改装过几个带时钟的温湿度表,3V电池供电条 ...

我们设计综合考虑,性价比最高,才是真的好产品

网友C:
好东西,赶紧收下,谢谢分享

网友C:
使用何种遥控器???

网友D:
确实够意思 多谢   刚好还有几片2051  试试不能把玩一把    8025记得有个电表里面有  就是要费点事
兄弟顺带把代码也帮忙附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够意思 多谢   刚好还有几片2051  试试不能把玩一把    8025记得有个电表里面有  就是要费点事
兄弟顺 ...

板还没到,程序没写呢,稍后,稍后

网友B:
后边上传烧写文件,闹钟功能没实现,遥控只能调整时,分,秒,
我用的锂电做备用电池,必须焊接上T3,T4,10R给锂电充电,
如果你是用纽扣电池,不用焊接这3个元件(看原理图更明白)
我直接用5V电源,短接78M05两脚。

好了,给这个帖子一个完美的总结,如果有闹钟版本,我还会上传文件,欢迎回帖支持!!!

下面是烧写文件

网友E(2025-05-25):
这个挺好,改天仿制一个试试,如果开源就好了

网友F(2025-09-05):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RX8025的读写程序

网友G:
红外接收头安装是不是卧式这样好接收信号一些呢,等开源搞成LCM显示玩玩

网友H(2025-10-13):
引用 网友G:
红外接收头安装是不是卧式这样好接收信号一些呢,等开源搞成LCM显示玩玩

LCD就不仅是显示时间了,毕竟那么一大块的地。
本坛内搜索12864时钟就有例子。

网友I:
rx8025精度高,应用方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RX8025的读写程序

;=============写入RX8025T程序=======================================
W_RX8025:
        mov 30h,#00H        ;8025的0Eh寄存器
        mov 31h,#80H        ;8025的0Fh寄存器
        mov r0, #30h        ;r0作为间接寻址
        mov addss,#0Eh;开始地址
        mov        r5,#3
        lcall write
        ret
;---------------------------------
write:
        lcall start
        mov        a,#64H        ;写入数据识别码
        lcall send
        lcall ack
        jc         write

        mov        a,addss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r0                ;
        lcall send
        lcall ack
        lcall stop
        inc r0
        inc addss
        djnz r5,write ;减1后不为0转移,存储6位
        ret

;===========读RTX8025程序======本程序只读3字节===========
GET8025:
        mov r0,#24h                ;r0开始存放地址
        mov addss,#00H;指向地址
        mov r5,        #3
SS1:Lcall read                ;调用读程序
        inc addss
        inc        r0
        djnz r5,SS1
        ret
;----------------------------------
read:
        lcall start                ;启动总线
        mov a,        #64H        ;发送芯片识别码
        lcall send
        lcall ack                ; 芯片应答
        jc         read                ;

        mov        a,        addss
        lcall send
        lcall ack
read_a:
        lcall start
        mov a,#65H        ;读
        lcall send
        lcall ack
        jc         read_a
rece:
        lcall receive
        mov @r0,a        ;读到数据存储到@R0指定地址
        lcall ack
        lcall stop
        ret
;-------总线启动程序---------
start:
        setb         scl
        setb         sda
        nop
        clr         sda
        nop
        clr         scl
        ret
;-------总线停止程序---------
stop:
        clr         sda
        nop
        setb         scl
        nop
        setb         sda
        ret
;-----------应答----------
ack:
        setb         sda
        nop
        setb         scl
        jb sda,        ack_0
        clr         c
        sjmp         ack_1
ack_0:
        setb         c
ack_1:
        nop
        clr         scl
        ret
;--------------发送8位数据---------
send:
        mov         b,        #08h
send_1:
        rlc         a
        mov         sda,        c
        setb         scl
        nop
        clr         scl
        djnz         b,        send_1
        ret
;--------------接收8位数据-----------
receive:
        mov         b,        #08h
        clr         a
        setb         sda
receive_1:
        setb         scl
        nop
        mov         c,sda
        rlc         a
        clr         scl
        djnz         b,        receive_1

        ret

网友B:
闹钟版本已经更新,闹钟功能完成,第3个版本,很完美了
闹钟开状态,不能调整时钟,只能调整闹钟
闹钟输出5分钟后停止,闹钟响期间,按遥控上任意键关闭闹钟输出

网友J:
好东东,感谢分享

网友F:
楼主,谢谢你的共享,程序我研究几天,没明白程序是如何写入实时时间的,现在是几点几分要写入,写入程序没看明白,
;=============写入RX8025T程序========
W_RX8025:
        mov 30h,#00H        ;8025的0Eh寄存器
        mov 31h,#80H        ;8025的0Fh寄存器
        mov r0, #30h        ;r0作为间接寻址
        mov addss,#0Eh;开始地址
        mov        r5,#3
        lcall write
        ret
30H,31H,要写入的是芯片要写入的,如写入14:30:23没看到,请楼主不勉赐教,传经送宝,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谢谢你的共享,程序我研究几天,没明白程序是如何写入实时时间的,现在是几点几分要写入,写入程序没 ...

30h,31H单元的数据是设置时钟芯片的写入地址addss=0EH,修改时间,只是写入地址(addss)修改到00h地址开始写入即可。

网友K(2025-11-20):
这个时钟芯片性价比还好,就是单片机太老了

网友L(2026-02-15):
楼主请教一下,在设置时间时,叫rx8025停止计数,在秒设置退出后继续计数?在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教一下,在设置时间时,叫rx8025停止计数,在秒设置退出后继续计数?在网上找不到资料

不用8025停止计数,修改好你要的时间,直接写入802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