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下载器的疑问

楼主(2025-04-20):
上个帖子弄明白了下载器的串口。使用LINK1在线下载,点击下载后有跑马灯,然后接通目标,用那种弹性探针,大概6-7个之后,就没反应了,跑马灯还在跑。

此时点停止,再点下载,跑马灯也没有了,此时只能拔掉下载器重新插入USB,再点下载就恢复了,出的很频繁。
选择com,其中一个不行,另一个可以,但是下载器上没有任何指示灯。但是可以正常下载,并且只是偶尔会通讯超时,继续点下载立刻就能继续,比使用LINK1要顺畅稳定很多。
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A:
电脑USB口原因,烧录软件原因,干扰原因,还有下载器硬件电路影响原因.现在生产的下载器参差不齐,很多接触引脚,接触引线的防干扰做得不怎么好,还有里面的芯片也有可能不好,如果是个人版本的link下载器,我感觉能用就好,反正编写测试量不大,如果测量程序量大的话,换个好点的下载器,搞台好点的电脑,做计问题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USB口原因,烧录软件原因,干扰原因,还有下载器硬件电路影响原因.现在生产的下载器参差不齐,很多接触引脚 ...

我这都是从官方入的哦

网友B(2025-07-22):
引用 楼主:
我这都是从官方入的哦

楼上说了电脑USB口原因,烧录软件原因,干扰原因,还有下载器硬件电路影响原因,我遇到有时候迅雷开着
都会影响,能烧写就烧写,不能烧就多拔插,和是不是官方没啥关系,就算您请宏晶姚总亲自给你焊一个
下载器也不可能每次都能烧写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