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卡读写消费系统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5-04-20):
最近找到网上例程做IC卡充值消费系统在stc89c52开发板用按键操作充值扣费lcd显示都正常,想增加串口通信发送卡号余额到vb6上位机文本框显示,并上位机增加查询记录功能(数据库连接),试过多种卡号获取发送代码,调整新增代码放置位置都不行,经常是不读卡或只读一次卡,余额也没有在上位机显示或显示0,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例子参考或指点一二

网友A:
你不能默认别人知道你的用的什么IC卡吧,另外开发板能操作卡,但是没办法发给上位机?串口发送的代码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