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电源,难题求解

楼主:
数字钟电源坏了。寻找电源遇到难题求解:首先用线性稳压电源在5-10V的范围内都可以正常显示。找到一个电源(如图),接上之后数字乱跳不停!为了降低功耗加上电容滤波二极管降压仍旧数字乱跳不停!请教老师。
电源其实就是个TXH202芯片的开关电源,空载输出电压7.8V,3.9K并联一个10K电阻输出电压降到6.3V,,接数字钟还是乱显示!
(同一个电源并联的另一个数字钟却正常)邪门了。百思不解!!

网友A(2025-04-20):
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要再接电容,串联二极管就输出。

网友B:
正常来说应该不会有问题呀, 是否因为开关电源的功率是虚标的原因?  可以接上你的钟表后用万用表测量下电压还有多少伏;

网友C:
哈哈~~你这个电源输出的是“脉动直流”,具体点说就是用变压器降压,只做整流不做滤波的输出
中以再加一个大的滤波电解,再加一堆 的小电容。。。
这种变压器早期是用在镍镉电池、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上的。
比如,2000年左右好多手机配的电池是镍镉电芯,用的充电器就是这种的。
看到没?上面一条直线是直流,下边一连串的短线就是脉冲的意思。。

网友D:
二极管输出应该再接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这个电源输出的是“脉动直流”,具体点说就是用变压器降压,只做整流不做滤波的输出
中以再加一个 ...

加了470u和334的电容滤波还不是直流吗?不过从重量看应该是开关电源(很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这个电源输出的是“脉动直流”,具体点说就是用变压器降压,只做整流不做滤波的输出
中以再加一个 ...

加一电感应该是低通滤波了吧?1欧姆电阻是降低一点输出电压(减小功耗)。接数字钟还是乱跳(另一个并联的数字钟却正常显示),这个数字钟对电源要求太苛刻了吧?请高人提供解决办法。谢谢

调整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应该不会有问题呀, 是否因为开关电源的功率是虚标的原因?  可以接上你的钟表后用万用表测量下电 ...

说的也是呀!一个普通的数字钟表不能对电源要求这么苛刻呀?我用的这个电源带负载能力很强的,而且输出功率很大余量,又加了两级LC,LR滤波电路还是不行!用另一个电源却工作正常,即使用这个电源,另一个数字钟(两个数字钟共用一个电源))也工作正常。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C:
按你的描述,这电源还真是开关的,可是加了那么多电容电感,照理说已经很平滑了才对啊?
莫非这个电源有毒?坏了,或是其它什么原因?
想不通。。
静等高手解答。。

还有一个简单测试方法,不加任何器件,输出只接电阻,再串2个LED(并联正反接),(测是不是交流输出?),
通电后测电压有没有7V?(负载测试?)
祼眼看LED是不是会闪?(低频交流电测试?)
快速甩动LED,看LED的光点轨迹会不会断或者说是闪?(较高频率?)
用手机的相机,调到录视频,60FPS,也可以,特定条件下能分辩到100ns的周期。。
如果有个示波器就好了,直接测输出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描述,这电源还真是开关的,可是加了那么多电容电感,照理说已经很平滑了才对啊?
莫非这个电源有毒 ...

问题很奇怪!;另一个电源两个数字钟都正常工作。两个数字中的供电电路基本相同,都是桥式整流后经7805提供5V供电。用5V适配器(实际输出电压4,9V))做公共电源经7805稳压后两个数字钟工作电压分别为3.6V,3,4V都可以正常工作!只要接那个7V/800mA的适配器其中一个数字钟就乱跳!百思不解!!静候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F:
继续加大电容。

网友:
继续加大电容。

原电路板上已有2000u滤波电容!外接电源又加470u+330u,整个数字钟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描述,这电源还真是开关的,可是加了那么多电容电感,照理说已经很平滑了才对啊?
莫非这个电源有毒 ...

手误,打错字,应该是100us,不是100ns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电路板上已有2000u滤波电容!外接电源又加470u+330u,整个数字钟能有多大电流?

要不,你拆开这个7V的电源,看看都 有啥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拆开这个7V的电源,看看都 有啥 ?

我是想拆,不好拆呀!再次确认我说的问题属实,同一个电源一个表正常显示,另一个数字就是乱跳!而且原来的时间也打乱了!真邪门了!?百思不解!感谢关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拆开这个7V的电源,看看都 有啥 ?

是个开关电源。TXH202H控制芯片和817光耦,,,,

调整大小

网友C:
晕死,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也有滤波输出,咋就会这么变态呢?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原电路板上已有2000u滤波电容!外接电源又加470u+330u,整个数字钟能有多大电流?

起码要加个跟原电路板差不多容量的。

网友H:
数字钟是哪种?原配的电源是哪种?
数字乱跳,是怎么跳?录个视频?

用线性稳压电源没事,用这个开关电源数字乱跳,那就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窜到钟里面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数字钟是哪种?原配的电源是哪种?
数字乱跳,是怎么跳?录个视频?

同一个电源,并联两个数字钟另一个正常显示。显示数字混乱,时间也变了!?这里能发视频吗?

网友I:
这个电源交流进线少了共轭电感。

网友I:
电感和电阻后接电容,不能接在前面!

网友J:
替换证明是这个时钟挑电源。
试试并入瓷片电容旁路高频,或加DC-DC过滤。

网友K:
替换一下这个时钟源,加一个dc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