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关于用51单片机进行定氢传感器电信号采集处理的搭建,真诚请求

楼主(2025-04-20):
想请教大神关于用51单片机进行定氢传感器电信号采集处理的搭建,真诚请求。

网友A:
这个你找传感器厂家要应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从哪买的,找对方要资料。包括怎么标定数据,一般都有详细资料和示例代码。最好买个现成转232或485的转换模块,到时候调试不至于一脸懵逼,有个数据可以对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