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DY31蓝牙模块的问题 AT指令无回复、手机搜索不到蓝牙

楼主(2025-04-20):
我用usb转ttl连接蓝牙模块,再用串口工具向蓝牙模块发送AT指令,没有回复。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接线没有问题(RX接TX,TX接RX;反着来也试过),模块上也没带小按钮,AT指令回车加没加都试过了,都没有回复

然后就是蓝牙模块上电后,指示灯是在闪烁的,但是手机、电脑都搜索不到蓝牙信号,我看别人的教程都是会搜索到JDY31这个蓝牙信号,各种蓝牙调试软件都试过了,搜索不到。

会不会是我的蓝牙模块烧掉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板子器件焊接,之前有一次我买的焊接有问题,再就是电脑通信时候的波特率设置啥的

网友B:
一般买这种模块,最好买2个,就有个对比了,另外串口工具波特率对吗,模块是否还有其他引脚需要给高或者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买这种模块,最好买2个,就有个对比了,另外串口工具波特率对吗,模块是否还有其他引脚需要给高或者低 ...

波特率也是没问题的,默认的9600,其他的也试过,没有回复,已经重新下单几个新的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AT指令不回复是因为我发的“AT”,指令集里没有这个,换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VCC我换成5v的了(之前连的3.3V),这样手机就能搜索到蓝牙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