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惑:用NRF24L01实现电脑和单片机通信,接收信息空白

楼主(2025-04-20):
求大佬解惑,或提供一下思路,忙活一天了

如图,使用该模块实现电脑对单片机通信

大致硬件连接如下

PB13     ------> SPI2_SCK
PB14     ------> SPI2_MISO
PB15     ------> SPI2_MOSI
PC13     ------> CSN
PC14     ------> CE
PC15     ------> IRQ

现在问题是电脑端NRF24L01接收无消息

这是cubemx设置

这是main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spi.h"
#include "gpio.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8 tmp_buf[32]={0};
        u8 mode;
        u8 t=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SPI2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
        {
                printf("NRF_ERROR!!!\r\n");
                 HAL_Delay(200);

        }
        printf("NRF_OK!!!\r\n");

        printf("SET NRF_TX_MODE ... \r\n");
         HAL_Delay(200);
        NRF24L01_TX_Mode();

        /*
        *        组装数据帧,第一位是有效数据的长度
        */
        tmp_buf[0] = 5;
        tmp_buf[1] = 'A';
        tmp_buf[2] = 'B';
        tmp_buf[3] = 'C';
        tmp_buf[4] = 'D';
        tmp_buf[5] = 'E';
        printf("Send message: ");
        for (t=0; t < 32; t++)
        printf("%x ", tmp_buf[t]);
        printf("\r\n");

  while (1)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printf("\r\nSend Date: ");
                        for (t=0; t < 32; t++)
                                printf("%x ", tmp_buf[t]);
                }else
                {
                        printf("\r\nSend failed!\r\n");
                }
                HAL_Delay(1500);

/*
                if(mode==0)//RX
                {
                        NRF24L01_RX_Mode();

                }

                else//TX模式
         {
                        NRF24L01_TX_Mod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这是nrf24l01.c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spi.h"

//const uint8_t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int8_t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const uint8_t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发送地址
const uint8_t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FF,0xFF,0xFF,0xFF,0xFF}; //接收地址

/**
  * 函数功能: 往串行Flash读取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并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 byte:待发送数据
  * 返 回 值: uint8_t:接收到的数据
  * 说    明:无
  */
uint8_t SPIx_ReadWriteByte(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byte)
{
    uint8_t d_read,d_send=byte;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d_send,&d_read,1,0xFF)!=HAL_OK)
    {
        d_read=0xFF;
    }
    return d_read;
}

/**
  * 函数功能: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0,成功;1,失败
  * 说    明:无
  */
uint8_t NRF24L01_Check(void)
{
    uint8_t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int8_t i;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   //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
  * 函数功能: SPI写寄存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Reg(uint8_t reg,uint8_t value)
{
    uint8_t status;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x_ReadWriteByte(&hspi2,reg);   //发送寄存器号
    SPIx_ReadWriteByte(&hspi2,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读取SPI寄存器值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要读的寄存器
  *
  */
uint8_t NRF24L01_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8_t reg_val;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PIx_ReadWriteByte(&hspi2,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x_ReadWriteByte(&hspi2,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 说    明:无
  *
  */
uint8_t NRF24L01_Read_Buf(uint8_t reg,uint8_t *pBuf,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uint8_t_ctr;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hspi2,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int8_t_ctr=0;uint8_t_ctr<len;uint8_t_ctr++)
    {
        pBuf[uint8_t_ctr]=SPIx_ReadWriteByte(&hspi2,0XFF);//读出数据
    }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uint8_t_ctr;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x_ReadWriteByte(&hspi2,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int8_t_ctr=0; uint8_t_ctr<len; uint8_t_ctr++)
    {
        SPIx_ReadWriteByte(&hspi2,*pBuf++); //写入数据
    }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发送完成状况
  * 说    明: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
  */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int8_t *txbuf)
{
    uint8_t sta;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_HIGH();//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_PIN_READ()!=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启动NRF24L01接收一次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buf)
{
    uint8_t sta;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int8_t*)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CE_HIGH();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HAL_Delay(1);
}

/**
  * 函数功能: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int8_t*)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int8_t*)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ff);//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40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5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_HIGH();//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HAL_Delay(1);
}

/**
  * 函数功能: 该函数NRF24L01进入低功耗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void NRF_LowPower_Mode(void)
{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0);                //配置工作模式:掉电模式
}

这是nrf24l01.h
#ifndef _NRF24L01_H
#define _NRF24L01_H

#include "main.h"

/* 宏定义 --------------------------------------------------------------------*/

#define NRF24L01_SPI_CS_ENABLE()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CS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CS_Pin,GPIO_PIN_SET)

#define NRF24L01_CE_LOW()   HAL_GPIO_WritePin(CE_GPIO_Port,CE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NRF24L01_CE_HIGH() HAL_GPIO_WritePin(CE_GPIO_Port,CE_Pin,GPIO_PIN_SET)

#define NRF24L01_IRQ_PIN_READ()  HAL_GPIO_ReadPin(IRQ_GPIO_Port,IRQ_Pin)

// NRF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NRF_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 函数声明 ------------------------------------------------------------------*/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配置为接收模式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配置为发送模式
uint8_t NRF24L01_Write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uint8_ts);//写数据区
uint8_t NRF24L01_Read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uint8_ts);        //读数据区
uint8_t NRF24L01_Read_Reg(uint8_t reg);                                        //读寄存器
uint8_t NRF24L01_Write_Reg(uint8_t reg, uint8_t value);                //写寄存器
uint8_t NRF24L01_Check(void);                                                //检查24L01是否存在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int8_t *txbuf);                                //发送一个包的数据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buf);                                //接收一个包的数据
void NRF_LowPower_Mode(void);

#endif

网友A:
以前玩过,太久了有点忘了,不过你去网上找一下,很多低成本的32开发板都带这个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