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方案可以实现单片机入网实现时间同步

楼主(2025-04-20):
如题,我想做个单片机时钟,他的时间可以自动 与网络时间同步,这个可有简单办法?

网友A:
使用WiFi 模块获取时间,还可以使用GPS模块获取信号。。。等等途径

网友B:
你都会用单片机连网了,NTP不知道吗

网友C:
用esp-01s,直接串口指令控制esp8266模块,连接ntp服务器后,发送字符串获取时间,然后解析服务器返回字符串就可以了,计算时间后保存本地rtc。百度搜一下就有模块的使用。

网友D:
主控用esp32 idf历程里有stnp的例子,连上wifi就可以自动更新时间

网友E:
她说的是单片机不是ESP之类的片子

网友F:
可以买个ESP01的模块直接给你串口输出时间信息的

网友G:
1、WIFI同步。
2、GPS模块同步。
3、北斗模块同步。
4、电波钟同步。
5、收音机报时台同步。
6、电筒串口同步。

我只做过上面这6种。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去咸鱼买个现成的模块

网友H:
用什么做显示?如果没有指定单片机并且一定要网络校时的话,使用ESP模块还是很方便的,不但可以代替单片机还能直接网络校时,看需求选用ESP-12或者ESP32模块;如果家里基本上不断电且一直都有WIFI的话,时钟芯片及保持电池都不需要,用ESP模块软件走时,间隔一段时间网络校时,精度绝对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