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帮我看看51的温度和ph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DS18B20????
sbit DS18B20_DQ = P3^7;

// ADC0832????
sbit ADC_CLK = P1^0;
sbit ADC_DO  = P1^1;
sbit ADC_CS  = P1^2;

// LCD1602????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  = P2^2;
#define LCD_DATA P0

// ????
sbit KEY_SET = P3^1;
sbit KEY_ADD = P3^2;
sbit KEY_SUB = P3^3;

// ????
sbit BUZZER = P3^0;

// ????
int temp_value;       // ???(??10?)
int ph_value;         // PH?(??10?)
int temp_high = 300;  // ????(30.0?)
int temp_low = 200;   // ????(20.0?)
int ph_high = 80;     // PH??(8.0)
int ph_low = 60;      // PH??(6.0)
bit alarm_flag = 0;

enum {
    MODE_NORMAL,
    MODE_TEMP_HIGH,
    MODE_TEMP_LOW,
    MODE_PH_HIGH,
    MODE_PH_LOW
} set_mode = MODE_NORMAL;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DS18B20_Init();
bit DS18B20_ReadBit();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
void DS18B20_ConvertTemp();
void DS18B20_GetTemp();
unsigned char ADC0832_Read(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Get_PH_Value();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Init();
void LC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ShowValu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int value);
void Key_Process();
void Alarm_Check();

void main() {
    LCD_Init();
    DS18B20_Init();
    LCD_ShowStr(0, 0, "T:    . C PH: . ");
    LCD_ShowStr(0, 1, "TH:   . TL:   .");

    while(1) {
        DS18B20_ConvertTemp();
        DS18B20_GetTemp();
        Get_PH_Value();
        Alarm_Check();
        Key_Process();

        // ????
        LCD_ShowValue(2, 0, temp_value);
        // ??PH?
        LCD_ShowValue(11, 0, ph_value);
        // ????
        LCD_ShowValue(3, 1, temp_high);
        LCD_ShowValue(11, 1, temp_low);

        Delayms(200);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ms; i++)
        for(j=0; j<114; j++);
}

// DS18B20???
void DS18B20_Init() {
    unsigned char x = 0;
    DS18B20_DQ = 1;
    _nop_();
    DS18B20_DQ = 0;
    Delayms(9);
    DS18B20_DQ = 1;
    Delayms(3);
    x = DS18B20_DQ;
    Delayms(5);
}

// DS18B20???
void DS18B20_WriteBit(bit dat) {
    DS18B20_DQ = 0;
    _nop_();
    DS18B20_DQ = dat;
    Delayms(1);
    DS18B20_DQ = 1;
}

// DS18B20???
bit DS18B20_ReadBit() {
    bit dat;
    DS18B20_DQ = 0;
    _nop_();
    DS18B20_DQ = 1;
    _nop_();
    dat = DS18B20_DQ;
    Delayms(1);
    return dat;
}

// DS18B20???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DS18B20_WriteBit(dat & 0x01);
        dat >>= 1;
    }
}

// DS18B20???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for(i=0; i<8; i++) {
        dat >>= 1;
        if(DS18B20_ReadBit()) dat |= 0x80;
        Delayms(1);
    }
    return dat;
}

// ??????
void DS18B20_ConvertTemp() {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 ??ROM
    DS18B20_WriteByte(0x44);  // ????
}

// ?????
void DS18B20_GetTemp() {
    unsigned char TL, TH;
    int temp;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 ??ROM
    DS18B20_WriteByte(0xBE);  // ????

    TL = DS18B20_ReadByte();  // ???
    TH = DS18B20_ReadByte();  // ???

    temp = TH;
    temp <<= 8;
    temp |= TL;

    if(temp & 0x8000) {       // ???
        temp = ~temp + 1;
        temp_value = -(temp >> 4) * 10 - ((temp & 0x0F) * 625) / 1000;
    } else {                  // ???
        temp_value = (temp >> 4) * 10 + ((temp & 0x0F) * 625 + 500) / 1000;
    }
}

// ADC0832??
unsigned char ADC0832_Read(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ADC_CS = 0;
    ADC_CLK = 0;
    ADC_DO = 1;

    // ??????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SGL
    ADC_DO = channel;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ODD

    // ????
    for(i=0; i<8; i++) {
        dat <<= 1;
        ADC_CLK = 1; _nop_();
        if(ADC_DO) dat |= 0x01;
        ADC_CLK = 0; _nop_();
    }

    ADC_CS = 1;
    return dat;
}

// ??PH?
void Get_PH_Value() {
    unsigned char adc_val = ADC0832_Read(0);
    ph_value = (adc_val * 140 + 127) / 255; // ???0-140(??0.0-14.0)
}

// LCD???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cmd;
    LCD_E = 1; _nop_(); LCD_E = 0;
    Delayms(1);
}

// LCD???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dat;
    LCD_E = 1; _nop_(); LCD_E = 0;
    Delayms(1);
}

// LCD???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md(0x38); // 8?,2?,5x7??
    LCD_WriteCmd(0x0C); // ???,???
    LCD_WriteCmd(0x06); // ????,???
    LCD_WriteCmd(0x01); // ??
}

// LCD?????
void LC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if(y == 0) LCD_WriteCmd(0x80 + x);
    else       LCD_WriteCmd(0xC0 + x);
    while(*str) LCD_WriteData(*str++);
}

// LCD????(?????)
void LCD_ShowValu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int value) {
    unsigned char str[6];
    str[0] = value / 100 + '0';
    str[1] = (value / 10) % 10 + '0';
    str[2] = '.';
    str[3] = value % 10 + '0';
    str[4] = '\0';
    LCD_ShowStr(x, y, str);
}

// ????
void Key_Process() {
    static bit key_flag = 0;

    if(!KEY_SET) {
        Delayms(10);
        if(!KEY_SET) {
            set_mode++;
            if(set_mode > MODE_PH_LOW) set_mode = MODE_NORMAL;
            while(!KEY_SET);
        }
    }

    if(set_mode != MODE_NORMAL) {
        if(!KEY_ADD) {
            Delayms(10);
            if(!KEY_ADD) {
                switch(set_mode) {
                    case MODE_TEMP_HIGH: temp_high += 1; break;
                    case MODE_TEMP_LOW:  temp_low += 1; break;
                    case MODE_PH_HIGH:   ph_high += 1; break;
                    case MODE_PH_LOW:    ph_low += 1; break;
                }
                while(!KEY_ADD);
            }
        }

        if(!KEY_SUB) {
            Delayms(10);
            if(!KEY_SUB) {
                switch(set_mode) {
                    case MODE_TEMP_HIGH: temp_high -= 1; break;
                    case MODE_TEMP_LOW:  temp_low -= 1; break;
                    case MODE_PH_HIGH:   ph_high -= 1; break;
                    case MODE_PH_LOW:    ph_low -= 1; break;
                }
                while(!KEY_SUB);
            }
        }
    }
}

// ????
void Alarm_Check() {
    if((temp_value > temp_high) || (temp_value < temp_low) ||
       (ph_value > ph_high) || (ph_value < ph_low)) {
        BUZZER = 1;
    } else {
        BUZZER = 0;
    }
}

屏幕截图 2025-04-21

温度 ph2.zip

网友A(2025-04-22):
电路图底部那三只按键分别连在 P3.2、P3.3、P3.4 上(INT0、INT1、T0)
代码中却写成:
sbit KEY_SET = P3^1;
sbit KEY_ADD = P3^2;
sbit KEY_SUB = P3^3;
应该改为:
sbit KEY_SET = P3^2;
sbit KEY_ADD = P3^3;
sbit KEY_SUB = P3^4;

电路图上 ADC0832 的 DI、DO 是分开的两根线:

DI(写入控制位) 接在 P1.1

DO(读出 A/D 数据) 接在 P1.3

代码中却只定义了一个 ADC_DO = P1^1;,既用来写又用来读:

sbit ADC_CLK = P1^0;
sbit ADC_DO  = P1^1;   // 实际应是 ADC_DI
sbit ADC_CS  = P1^2;
// 缺少: sbit ADC_DO = P1^3;
改法:

sbit ADC_CLK = P1^0;
sbit ADC_DI  = P1^1;    // 写控制位
sbit ADC_DO  = P1^3;    // 读数据位
sbit ADC_CS  = P1^2;
同时,ADC0832 的数据输出前还有两个“空”位需要丢弃(datasheet 要求在 SGL/ODD 之后再时钟两次),你的 for(i=0;i<8;i++) 开始读时实际上少跑了这两个时钟,把数据错排了。
pH 阈值没有被显示出来
你在 Key_Process() 里调整了 ph_high/ph_low,但主循环里并没有把它们用 LCD_ShowValue() 打出来,用户按键调节时屏幕看不到反馈。

建议在第二行或第三行再加两处 LCD_ShowValue(),把当前的 pH 高低阈值实时显示。

(次要)DS18B20 的时序延时过长
你的 Delayms(1) 是约 1 ms,但 DS18B20 写“1”位用的是低电平保持 1~15 μs(而你保持了 1 ms)、写“0”位要保持 60~120 μs(1 ms 也 OK)。

虽然过长的延时通常设备“能通用”,但如果后面出现不稳定,建议改成用us 级的延时子函数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