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56充电宝电路图+Layout

楼主:
新手上路,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正。谢谢

线路图

线路图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2025-05-11):
业余能从电路到做出产品来的都是大神。

网友B:
重新更新了一版,觉得这样布局合理一点。

更改了布局

更改了布局

网友C:
主芯片IP5356是QFN封装的吧,这种对焊接是个考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芯片IP5356是QFN封装的吧,这种对焊接是个考验。

用热风器吹问题不大

网友E(2026-03-10):
数码管是怎么用的?

网友E:
数码管是定制的还是怎么运用的?

网友F:
还不错的,还带数码管,这样更好用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是定制的还是怎么运用的?

某一个宝有呀

网友G:
赏心悦目,高手

网友H(2026-04-09):
建议重新修改一下。一、电池端的输入电容位置放错了,要靠近电感,不是靠近芯片的BAT引脚。二、VSYS引脚的电容,需要分别放置在芯片两边的VSYS引脚,同时电容另一脚接地要靠近芯片底部焊盘,不要绕了一圈再回到芯片底部的焊盘。三、各端口输出的滤波电容也要靠近芯片放置,不是靠近输出端口放置。

网友(2025-05-13):
主芯片IP5356是QFN封装的吧,这种对焊接是个考验。

一把热风器加焊油很容易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