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2的作用?

楼主:
这个R2的作用?

网友A(2025-04-22):
该是给C1快速放电的...

网友B:
断电时,加速MCU电压下降?

网友C:
这个R2的作用是放电。
当开关断开,给电容放电。

网友D:
加速放电。分压,防止IO电压大于VCC导致VCC被抬高

网友E:
没作用,非要说的话也只能是给C1放电

网友F:
防止空载的时候系统电源出现尖峰。

网友G:
R2主要用于限流、滤波和分压,为MCU提供稳定的3.3V电源。

网友H:
与电容组成一个并联的RC电路,用于过滤高频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I:
泄电电阻啊,就是你关机以后有些储能元件,例如你那两个电容,会在关机后持续放电放让后续电路在工作个零点几秒,加个泄电电阻可将这些储能元件的电放掉

网友J:
关电时,用于放掉电容的残余电压。电路降到1.5V以下后,电流会越来越小,电容的残余电压会缓慢释放,这个电阻用于加快放电到0V。

网友B:
引用 网友G:
R2主要用于限流、滤波和分压,为MCU提供稳定的3.3V电源。

你确定?请详述一下原理。。

网友K:
给电容快速放电的

网友L:
给C1放电的

网友M:
如果是STC单片机,那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没有电阻,串口会反向供电使得单片机不能从冷启动下载。

网友N:
加速放电。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