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TC89C52播放生日快乐歌的同时实现呼吸灯?

楼主(2025-04-22):
(无正文)

网友A:
按一定时间间隔查一个伽马校正过的亮度数据表格送PWM控制LED亮度即可。

网友B:
先学会让51唱歌再说,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

网友C:
B站江科大的51教程里有一节播放音乐的 他都把模板都弄好了 下载下来对着写谱子就行

网友D:
呼吸灯的程序从 STC8H实验箱演示程序包中获得: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9进行编写测试,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高级PWM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PWM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

8个通道PWM设置对应P6的8个端口.

通过P6口上连接的8个LED灯,利用PWM实现呼吸灯效果.

PWM周期和占空比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最高可达65535.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网友E:
3个定时器,或者3个PWM , 或者 2个定时器 + 1个PWM, 或者 1个定时器 + 2个pwm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