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了,请问keil5的汉化推荐吗?

楼主(2025-04-23):
谢谢大家

网友A:
都学软件了。。。还中文。。。

网友B:
CSDN上搜一下,有汉化包,跟教程换一下就行

网友C:
不太推荐汉化,有的汉化有歧义,keil选项不多不汉化也能很快适应

网友D:
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形。你自认为程序编写没有错误,可编译就是通不过,或是虽编译通过了,运行起来问题就出现了。反复检查暂时也找不出原因!你使用的是Keil汉化版。这个时候你会怀疑什么?所以不要使用汉化版,常用的英文单词就那么几个!还是使用原版软件吧!

网友E:
个人不推荐,本身也没几个单词,用的多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点词汇量和使用汉化版可能会遇到的莫名其妙的bug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网友F:
不推荐汉化,因为可能会导致bug, 得不偿失

网友G:
菜单才几个单词,报错信息才关键,无法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