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SC8p8022单片机双色无级调光,触摸,PWM控制程序

楼主:
短按调色,1次白光,2次黄光,3次中性光每种光都可长按无级调光,互不影响。
中微SC8p8022已测稳定.

#include <sc.h>
#include "Touch_Kscan_Library.h"

volatile unsigned int pwm_duty,pwm_duty1,pwm_duty2,nu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ainTime,touch_count = 0;
volatile bit        B_MainLoop,state=0;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

void delay(int count) {
    for (int i = 0; i < count; i++) {
        for (int j = 0; j < 100; j++) {
        }
    }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_System()
{
        asm("nop");
        asm("clrwdt");
        INTCON = 0;                                //禁止中断
        OSCCON = 0X72;                        //配置振荡为8M
        OPTION_REG = 0;

        PORTB = 0;

    PIE1 = 2;

    PR2 = 250;                //8M下将TMR2设置为125us中断
        //TRISB=0B00010100;
        TRISB=0;
    PWMCON0=0;
    PWMTL=0XEF;
        PWMT4L=0XEF;
    PWMTH=0B00001111;

        PWMD23H=00;
        PWMD3L=0X0F;
    PWMD4L=0X0F;

    PWMIF=0;
    PWMCON0 &= ~(0b00011000);

    T2CON = 4;                                //使能定时器2
    INTCON = 0XC0;                        //使能中断
}

void Refurbish_Sfr()
{
        //刷新中断相关控制寄存器
        PIE1 = 2;
        PR2 = 250;
        INTCON = 0XC0;
        if (4 != T2CON)
                T2CON = 4;
}
void set_pwm_duty_cycle(unsigned int pwm3_duty, unsigned int pwm4_duty)
{

        pwm3_duty=pwm3_duty/4;
        pwm4_duty=pwm4_duty/4;
    // 写入PWM3占空比(8位)

    PWMD23H = ((pwm3_duty >> 8) & 0x03)<<4;  // 高2位
    PWMD3L = pwm3_duty&0xFF ;          // 低8位

    // 写入PWM4占空比(10位)
    PWMTH = ((pwm3_duty >> 8) & 0x03)<<4;
    PWMD4L = pwm4_duty&0xFF;
        PWMCON0=0B00011000;

}

/***********************************************************
键处理函数
***********************************************************/
void KeyServer()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ldFlag = 0;
        static bit        Leave,state=0;
        unsigned int Tim;

        //        有键按下
        if (KeyFlag[0])
        {
                delay(6);//delay(8);
                if(KeyFlag[0]){
                        if(Leave)Leave = 0;        //有键按下 清 松手标志

                        Time++;
                        if(Time>200)
                        {
                                Tim++;
                                if(Tim>=3000){
                                        Tim=0;

                                                        if(state==0)
                                                        {
                                                                num++;        //增加亮度
                                                                if(num>=800)
                                                                {
                                                                        num=800;
                                                                }
                                                        }
                                                        if((state==1) && (num>8))
                                                        {
                                                                num--;        //减少加亮度
                                                                if(num<=12)
                                                                {
                                                                        num=12;
                                                                }
                                                        }

                                                switch(touch_count)
                                                {
                                                        case 1:
                                                                pwm_duty1=num;
                                                           set_pwm_duty_cycle(0,pwm_duty1);
                                                                break;
                                                        case 2:
                                                                pwm_duty=num;
                                                           set_pwm_duty_cycle(pwm_duty, 0);
                                                                break;
                                                        case 3:
                                                                pwm_duty2=num;
                                                                set_pwm_duty_cycle(pwm_duty2, pwm_duty2);//
                                                                break;
                                                        case 4:
                                                                break;
                                                }
                                                //num=pwm_duty;
                                        }
                        }

                KeyOldFlag = KeyFlag[0];
                }
        }
        else        //没键按下
        {
                if(Leave == 0)        //无键按下 置位 松手标志
                {
                        Leave = 1;
                        state = ~state;        //松手后只执行一次
                }

                if((KeyOldFlag!=KeyFlag[0]) && Time<200)        //短按处理
                {
                        delay(4);
                        touch_count++;
                        switch (touch_count)
                        {
                                case 1:
                                  {set_pwm_duty_cycle(0, pwm_duty1);  // PWM4 亮         黄
                                        num=pwm_duty1;
                                        break;}
                                case 2:
                                   {set_pwm_duty_cycle(pwm_duty, 0);  // PWM3 亮
                                        num=pwm_duty;
                                        break;}
                                case 3:
                                        {set_pwm_duty_cycle(pwm_duty2,pwm_duty2);  // 都 亮
                                        num=pwm_duty2;
                                        break;}
                                case 4:
                                        {//set_pwm_duty_cycle(0, 0);  // 关
                                        //PWMD3L=0;
                                        //PWMD4L=0;
                                        PWMCON0 &= ~(0b00011000);
                                        touch_count=0;
                                        break;}
                        }

                }

                Time=0;
                KeyOldFlag = 0;
        }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 Isr_Timer()
{
        if (TMR2IF)
        {                        //若只使能了一个中断源,可以略去判断
                TMR2IF = 0;

                if (++MainTime >= 20)
                {
                        MainTime = 0;
                        B_MainLoop = 1;

                }
        }
        else
        {
                PIR1 = 0;
        }

}

/***********************************************************
主循环
***********************************************************/
void main()
{
        Init_System();
        pwm_duty=12;
        pwm_duty1=12;
        pwm_duty2=12;
        while (1)
        {
                if (B_MainLoop)
                {
                        B_MainLoop = 0;
                        CLRWDT();
                        CheckTouchKey();
                        Refurbish_Sfr();
                        KeyServer();
                }
        }
}

程序下载:

网友A(2025-04-29):
楼主 也在用中微的单片机吗  可以交流交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