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多个怎样在STC89C52RC单片机上调用

楼主(2025-04-24):
我的大概思路:给每一个传感器都分配SDA和SCL引脚通过switch分支来调用不同的方向的传感器。
单个代码和多个代码均在附件里面,那位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IIC通信,IIC设备是有地址,看芯片规格书了解怎么配置不同的地址

网友B(2026-01-19):
  有用户手册吗?

网友C:
这个器件最终未被我在产品中选用。
主要原因是 : 只是一个简单的功能, 占去了 太多的资源, 调试极为复杂。
如果公开寄存器的话, 我只需要 1/10 都不到的代码就能搞定。整个开发包,非常不友好。 如果初学者建议直接放弃。

手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