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 pcb几个问题

楼主:
1.有三个线距离规则,是优先满足规则1,如果规则重合的地方,满足了规则1自然会满足2和3?

2.原理图库中是在这里添加3D模型吗

网友A(2025-04-26):
满足高优先级规则不意味着自动满足低优先级规则。例如:规则1间距=4mm(高优先级),规则2间距=3mm(低优先级)。在规则1的区域内,4mm的间距会满足规则1,但违反了规则2的3mm要求。此时系统会报错,需调整规则数值或优先级。2.Altium Designer中,3D模型需关联到PCB封装库(*.PcbLib),而非原理图库(*.SchLib)。具体步骤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