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寿命能不能满足5年?固态电容的寿命是不是要更长?有一个车充产品客户需...

楼主:
电解电容寿命能不能满足5年?固态电容的寿命是不是要更长?有一个车充产品客户需要5年的质保,电子元件主要要考虑哪些元件的寿命是否能达到,按最短寿命的器件来评估就好了吧!

网友A(2025-04-25):
选择优质品牌,标称耐压在工作电压的两倍,还有损耗,选择ESR阻抗低的,测量电容温度,室温寿命长

网友B:
低温下可以的,电解电容主要怕高温蒸发电解液,高温只有5000-7000小时寿命,连续高温1年都完了

网友C:
最主要还是看你产品的使用环境、使用频度,电视、空调、电脑。。。那个正常使用不能过5年?

网友D:
温度控制到60以内,使用8000~10000H的电解电容,完全没问题,且大于5年。

网友E:
我有几台90年代初做的功放,各种铝电解电容至今正常,很是惊奇,特别是滤波电容,4700uF/50V,拆下来测试过,容量还是4700uF,内阻依旧20mR。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低温下可以的,电解电容主要怕高温蒸发电解液,高温只有5000-7000小时寿命,连续高温1年都完了

还要看负载电流吧?发现两个(1000u/16V)鼓包的电容12V输出电压带负载能力严重降低。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G:
关键看使用温度,包括环境温度和自身温升,如果是室温,寿命非常长。

网友H:
不少厂家都有长寿命的电解电容,我看过说明书里,寿命达10000小时的产品.
国产的也有, 如下图, 创慧电子, CD26GXXX系列就是长寿命的,可以做到5000小时. 车充可能要求更高, 不过,既然客户要求,说明有类似的产品已经生产,电容不是问题.

网友I:
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吧,比标定最大的工作温度每低10度,寿命长一倍,如果105度 1000小时 那25度时也有256000小时了

网友J:
影响电解电容寿命的主要是温度

网友K:
随着MLCC(多层陶瓷电容器)容量的增大,在一些使用低压的场合中,有可能用MLCC来代替铝电解电容器或钽电容器。

网友L:
实际上电解电容工作在45℃以上的温度就会降低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