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的标定,光强和电压ADC值曲线拟合归一化处理(解决光敏电阻灵敏度不一致的...

楼主(2025-04-24):
光敏电阻的标定,光强和电压ADC值曲线拟合归一化处理(解决光敏电阻灵敏度不一致的问题,重复性和一致性)

选择哪个公式才更合理呢?光敏电阻在不同的标准光源光照下的分压电阻的电压ADC值生成一个公式之后单片机软件那边具体要怎么处理?按这种方式标定是否可以解决不同光敏电阻反应灵敏度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A:
1、我觉得要首先看你对精度的要求,其次看的实际测量范围,如果非要拟合考虑分段的线性,这比移动平均和多项式要好。
2、有了公式,直接就能计算了,不过单片机的浮点能力不咋行,直接上公式不如查表好。
3、你难道是一个一个标定,再一个一个编程序吗?每个都有点差异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问了好多次了,为什么不在以前的贴子里面回复,把大家给你的意见完全抛弃,重新开贴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C:
光敏电阻对不同波长的光相对灵敏度是不一样的,除非你测试的光频谱是固定的,不然想用光敏电阻得很准的值根本没意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光敏电阻对不同波长的光相对灵敏度是不一样的,除非你测试的光频谱是固定的,不然想用光敏电阻得很准的值根本 ...

CdS的优点就是光谱响应跟人眼基本一致,所以只要用正常的白光就可以测试了。相反的是Si比CdS灵敏的多而且速度响应非常快,但是光谱响应的峰值点在红外谱段,要加蓝色滤光片进行补偿。

网友D:
可以先筛选,然后做个自调整的比较器
很久以前搞过一个红外的那种光耦在大粉尘环境使用,每天自动重新校准一次,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