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5-04-24):
为什么我使用STC-isp上生成的软件延时在Keil上测出来的时间与实际不符合,配置都是正确,,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KEIL的时间都是按老的8051的,一条指令12T或24T,STC的MCU,好多都是1T指令了。

网友B:
2楼回答正确;

网友C:
无论是us还是ms,需要精确延时可以分配一个定时器用于延时,单片机的软件延时,不同版本编译可能会出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的时间都是按老的8051的,一条指令12T或24T,STC的MCU,好多都是1T指令了。

我用的是89c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