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数组中sys_ctr_sys.preNum存入708三位数分拆时丢失0?

楼主(2025-04-25):
//将整数各位取出存放数组
//num: 转换的整数
//buf: 转换后存储到数组内
//返回值: 整数的长度
unsigned char int_to_arra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cnt = 0;

        if(num != 0)                //        传入的数据不为0
        {
                while(num != 0)
                {
                        num /= 10;                                                        //num = 789
                        cnt ++;                                                                                //记录这个数是几位数
                }
        }
        else                //传入的数据为0
                cnt ++;
        return cnt;
}

//获取第1个计算书并显示
void get_pre_num_show(void)
{
        unsigned char tempbuf[SMG_SHOW_BITNUM] = {0};        //保存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key_cnt;                                                                //存储按键按下的次数
//        unsigned char j;                                                                                        //循环变量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SIGN;
        unsigned int Num;                                                                                                //获取矩阵按键的按键值

        while(1)
        {
                if(key_cnt == 0)                //还未输入数,显示0
                {
                        DisplayData[0] = 0;
                }

                //8位输入有效
                Num = Key_GetState();
                if(key_cnt == 0 && Num !=16)
                        DisplayData[0] = 16;
                if(key_cnt < SMG_SHOW_BITNUM)
                {
                        //获取0~9数值
                        switch(Num)
                        {
                                //7,8,9
                                case 0:
                                case 1:
                                case 2: tempbuf[key_cnt] = Num + 7;Display(tempbuf[key_cnt]);sys_ctr_sys.preNum = sys_ctr_sys.preNum*10 + (Num + 7);
                                                                key_cnt ++;break;
                                //5,6,7
                                case 4:
                                case 5:
                                case 6: tempbuf[key_cnt] = Num;Display(tempbuf[key_cnt]);sys_ctr_sys.preNum = sys_ctr_sys.preNum*10 + Num;
                                                                key_cnt ++;break;
//                                //1,2,3
                                case 8:
                                case 9:
                                case 10: tempbuf[key_cnt] = Num - 7;Display(tempbuf[key_cnt]);sys_ctr_sys.preNum = sys_ctr_sys.preNum*10 + (Num - 7);
                                                                key_cnt ++;break;
                                //第一个输入显示0,则后面再输入0还是显示0
                                case 12:if(key_cnt == 0)
                                                                        tempbuf[key_cnt] = Num - 12;
                                                                else
                                                                {
                                                                        tempbuf[key_cnt] = Num - 12;Display(tempbuf[key_cnt]);
                                                                        key_cnt ++;
                                                                }
                                                                break;
//                                //清零
                                case 13:key_cnt = 0;
                                                                for(b = 0;b < SMG_SHOW_BITNUM;b++)
                                                                {
                                                                        tempbuf[b] = 0;
                                                                }
                                                                DisplayClear();
                                                                SIGN = 0;
                                                                break;
                                //符号
                                case 3:DisplayClear();SIGN = 1;sys_ctr_sys.sign = SIGN_ADD;DisplayData[0] = 10;break;                // +        A
                                case 7:DisplayClear();SIGN = 2;sys_ctr_sys.sign = SIGN_MIN;DisplayData[0] = 11;break;                // -        B
                                case 11:DisplayClear();SIGN = 3;sys_ctr_sys.sign = SIGN_MUL;DisplayData[0] = 12;break;                // *        C
//                                case 14:DisplayClear();SIGN = 5;sys_ctr_sys.sign = SIGN_EQUAL;DisplayData[0] = 14;break;        // =        E
                                case 15:DisplayClear();SIGN = 4;sys_ctr_sys.sign = SIGN_DIV;DisplayData[0] = 13;break;                // /        D
                                default:break;
                        }
//                        smg_display(smgbuf,SMG_SHOW_BITNUM + 1 - key_cnt);
                }

                if(SIGN != 0)  //有符合键按下
//                {
//                        for(j = 0;j<key_cnt; j++)                //将数组内数整合为一个整数
//                        {
//                                sys_ctr_sys.preNum += tempbuf[j]*num_pow(10,key_cnt - 1 - j);        //789=0+7*10^2+8*10^1+9
//                        }
////                                sys_ctr_sys.preNum += sys_ctr_sys.curNum;//?
                        break;
//                }
        }
}

void get_num_show()
{
   unsigned int tempbuf[SMG_SHOW_BITNUM] = {0};        //保存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bitnum;
   long rnum;
   unsigned char j;                                                                                        //循环变量
   long n;
   unsigned char i;

   DisplayData[0] = 16;
   Delay2000ms();
   bitnum = int_to_array(sys_ctr_sys.preNum);   //789,bitnum = 3;
   rnum = sys_ctr_sys.preNum;

   if(rnum != 0)                //        传入的数据不为0
   {
      i=bitnum -1;
      while(rnum != 0)
      {
         n = rnum % 10;
         if(n == 0)
         tempbuf[i] = 0;
         else
         tempbuf[i] = n;        //将各个位的数赋值于数组tempbuf[j],789

         rnum /= 10;                                                        //现在数组tempbuf[j]记录的是各个位上的数的反序

         i--;
      }
   }
   for(j = 0;j < bitnum;j ++)
   {
      Display(tempbuf[j]);
   }
    while(1);
}

网友A:
结构体声明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