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应该如何快速入门呢?

楼主:
本人是前端开发,想转嵌入式,会一些C语言,但是模电数电这些都不懂。我现在收到了一个单片机和相关说明,说我能让这个单片机运行跑马灯,按上面的按钮能显示对应的数字,我就算刚刚入门。
我网上找学习资料,感觉很杂乱,不知道怎么入手,请问我要实现上述功能的学习路线是怎样的呢?

网友A(2025-04-25):
1、了解是用什么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开发环境可能不同。
2、了解数码管的驱动方式,一般有单片机循环扫描法(段码/位码等),了解这个有助于理解数码管驱动原理。
3、了解专用数码管驱动IC,有些IC还带数码管驱动和按键扫描识别。看图片像这个方式。
4、在3的基础上,深入学习此IC的接口和驱动。
5、尝试用单片机驱动此接口,显示相关数字和跑马灯,响应按键操作。

可以买一个类似的单片机开发板,结合视频教程和程序源码,学起来更快。

我是计算机应用专业的,也算是前端吧,没系统学过嵌入式和数电模电等,都是自学的。目前从事简单的嵌入式研发,有兴趣的话,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B:
新手学单片机,都是从点灯开始的,点一个灯。。。点一排灯。。。点一大堆的灯。。这就是输出控制。
接着是检测一个按键。。。一排按键,一大堆的按键。这就是输入检测。。
当能用你的按键去控制你的灯时,恭喜你,入门了。

PS:单片机说白了,就是这些输出、输入的组合:特定的时间,把特定的数据写入到特定的寄存器

然后就是不停在练手、不停地搞项目。。搞单片机很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学单片机,都是从点灯开始的,点一个灯。。。点一排灯。。。点一大堆的灯。。这就是输出控制。
接着是 ...

单纯搞单片机不累.只是现在行业内卷导致客户项目给定时间太短,加上发现BUG后要求更改的时间也给得紧,搞到神经紧绷,这才累的.

网友D:
要多仿真,多学习

网友E:
单片机是硬件+软件,单纯学一样是行不通的,比如共阴极和共阳极的数码管是不一样,你得明白什么时候用1,什么时候用0

网友F:
需要的知识太零碎了,动手做就是了,有什么问题到论坛上面来问。

网友G:
单片机入门基本一样:
1、点一个灯闪烁,亮0.5秒,灭0.5秒。
2、8个流水灯,0.5秒走动一次。
3、数码管显示。
4、数码管显示电子钟,行列按键扫描调整时间,加一个闹钟设置,定时器中断定时。
5、与电脑进行串口通信。

独立完成这5个步骤之后,就基本入门了。

网友H:
STC有全套的支持硬件USB下载、USB仿真的8位/32位MCU教学视频。从点灯到开发环境程序下载、C语言运算 进制转换、IO工作模式、单片机内部结构、外围特色外设等介绍一应俱全。还免费+包邮送各种配套核心板,真正的手把手教学。 另外也可以使用AiCube工具一键生成您需要的代码框架。

网友I:
首先,模电和数电这个一定是要会的,不一定要精通,但至少要会用IO驱动三极管或者MOS管之类的
数电至少要知道位移,与或非,异或之类的,不然,人家说"取反"你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这样学起来很累的
学单片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要是学了半年,一个程序都写不出来,这也是正常的
剩下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网上说的太多了,我就不复制了

网友J:
学这个还是看天赋,也就是说天生的,我以前觉得很难,但学这个也就几个月很快就入门,很多问题多思考就
通了,我和其他学了十多年的人交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有的人的确不能干编程,说话都没有严谨的逻辑,例如
有人问:自己程序不行,开发板在跳,什么在跳?板子在跳还是显示屏在跳,还是屏幕显示在跳,还是字符在跳?这种说了十多句话连自己的问题都描述不清的人不可能写出思维严谨的程序的。总结出来还是看天赋,如果您觉得半年都学不好这个或者很惧怕,那就玩别的或者改行吧

网友K:
看别人视频一边学习一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