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干电池供电去做一个类似配电箱的模拟设备

楼主(2025-04-25):
想做一个模拟系统,便于携带,用来配合其他设备来演示用的。上面有电压仪表,电流仪表,指示灯,旋转按钮,平头按钮,供电方式最好是干电池之类的,不需要弄个线头接入220v,指示灯和旋转按钮开关可以联动起来,要是电压仪表也可以联动起来最好。。目前网上看到干电池供电的没找到。。这怎么做啊,求助,就像图片这种。

网友A:
24V电瓶加逆变器啊

网友A:
要不你直接搞一个UPS电源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直接搞一个UPS电源也可以

第一次知道这种电源,价格太贵了,总成本预算一两百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知道这种电源,价格太贵了,总成本预算一两百这个样子。

那就上某一个宝搜索220V移动电源,有贵有便宜,就是电量多少的区别.

网友B:
如果只有开关指示灯和指针表头,完全可以用干电池搭建,选择合适电压电流的表头和灯就行了。但是电度表这个东西用干电池绝对带不起来,只能买移动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开关指示灯和指针表头,完全可以用干电池搭建,选择合适电压电流的表头和灯就行了。但是电度表这个 ...

哦哦,那我就把电度表去掉

网友C:
重新改电压表头的分压电阻 ,改电流表头的分流电阻

网友D:
那要对表头动手脚,改分压、分流电阻,然后直接用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