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按下一个独立按键使得舵机旋转30度

楼主(2025-04-26):
谢谢大家

网友A:
发送一个PWM波,改变占空比就能改变舵机的角度。

网友B:
普通舵机是PPM信号控制的,按PPM信号给它即可,任何单片机都很容易实现。

网友C:
让AI写呗,现在最厉害的是Trae

网友D:
占空比和角度有对应关系,看下舵机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