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耐压 是否超过就会损坏自恢复保险丝 (从来没去怎么考虑电阻的耐压...

楼主(2025-04-26):
自恢复保险丝的耐压  是否超过就会损坏自恢复保险丝 (从来没去怎么考虑电阻的耐压  觉得电阻的耐压是很高的  要更正过来)

网友A:
这种可笑的问题就是抓不住重点,保险才几分钱,要保护的器件才值钱,自复保险丝超过耐压无法分断,会损害被保护器件,你去考虑自复保险丝这个芝麻,把西瓜给扔了,太可笑了。

网友B:
(1)最大电压(Vmax):指PTC聚合物自恢复保险丝能承受的最大电压。电压超过此值,保险丝内部的热敏电阻有可能被击穿,击穿后保险丝将丧失自恢复功能。
(2)最大电流(Imax):指PTC聚合物自恢复保险丝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电流超过此值,保险丝内部的热敏电阻有可能被击穿,击穿后保险丝将丧失自恢复功能。

问题无大小,有问题是好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C:
超过耐压就会异常!
就算普通的贴片电阻也有耐压,比如0603、2M的电阻,直接接220V就会很危险,尽管功率才24mW。

网友D:
开发产品的话在规格范围内使用就行了,要是玩玩无所谓,虽然超了耐压很多,但是不一定有事

网友E:
拆开插排里面那个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很多用1/16W的,都在用

网友F:
如果它有额定电压的规格,那么如果施加的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则可能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