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AA020A器件写入数据时,程序需要死等

楼主(2025-04-26):
#include "E2_25AA020A.h"
void E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sta;
        SPI_CS = 0;
        spiWriteByte(WREN);
        SPI_CS = 1;

        SPI_CS = 0;
        spiWriteByte(WRITE);
        spiWriteByte(addr);
        spiWriteByte(dat);
        SPI_CS = 1;
      <b>  while(1)
        {
                SPI_CS = 0;
                spiWriteByte(RDSR);
                sta = spiReadByte();
                SPI_CS = 1;
                if((sta & 0x01) == 0)
                {
                        break;
                }
        }</b>
}

各位大佬们,我加粗部分代码是写入25AA020A这个器件时,需要等待这个状态,有啥办法不让他死等来查询这个状态位吗

楼主:
还有在UART中,需要查询while(TI),while(RI),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阻塞代码吗,谢谢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在UART中,需要查询while(TI),while(RI),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阻塞代码吗,谢谢大佬们的解答

用中断方式嘛

网友B:
你说的问题,通常高级芯片都有DMA功能去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在UART中,需要查询while(TI),while(RI),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阻塞代码吗,谢谢大佬们的解答

可以参考下我发的帖子。串口的解决办法是使用DMA发送但是要注意需要判断DMA是否为忙状态也就是说不用DMA发送串口每发一个字节就得判断一下状态然后发下一个字节,使用DMA后每发一帧(一帧数据多长是个人定义的)需要判断一下DMA状态然后发下一帧。如果数据量不大波特率够高直接阻塞式发送也没事。

楼主:
问一下大佬有代码参考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问题,通常高级芯片都有DMA功能去避免这个问题

欧克,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大佬有代码参考一下嘛?

论坛搜一下MODBUS的代码,我以前看过,应该就是中断的

网友D:
你可以把这个等待当成应答,或者写入完成标志位,怎么叫都行,你理解就行了
1: 把写入一个完整数据(这包括写下地址,读写标志等等)和等待分开写,写两个函数
2: 声明一个僵局位,或者一个全局u8变量都行,看实际情况吧,我这行就用  F  来代替吧, 现在定义规则: F == 1 就是正在写入, F !=1  就是写入完成
3:这个是你的写入函数
  • void E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
  •         unsigned char sta;
  •         SPI_CS = 0;
  •         spiWriteByte(WREN);
  •         SPI_CS = 1;
  •         SPI_CS = 0;
  •         spiWriteByte(WRITE);
  •         spiWriteByte(addr);
  •         spiWriteByte(dat);
  •         SPI_CS = 1;
  •         F = 1://写入完整的数据后,F置位
  • }
这个是读取函数,这个函数可以是有返回值的,也可以是不返回,在函数中操作F就可以了有的单片机返回参数代码量和RAM占用多一点,对于几十B运行内存的单片机来说,这很重要,看你自己的情况
  • void read(void)
  • {
  •                 SPI_CS = 0;
  •                 spiWriteByte(RDSR);
  •                 sta = spiReadByte();
  •                 SPI_CS = 1;
  •                 if((sta & 0x01) == 0)
  •                 {
  •                         F = 0;
  •                 }
  •         }
那么好,在主程序中就可以通过F的值来进行其它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