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了一块stm32最小系统板pcb,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25-04-27):
  刚学了如何画电路板,用嘉立创eda画了一块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感觉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太好,但因为是新手,不知道有哪些错误,想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目前是基本将网络和飞线全部连好了,铺铜然后添加了泪滴。我给晶振OSOUT和OSIN添加了差分对,但是有误差报错了。我有一个问题,是否板子画完后通过DRC检查无误后,打出来的板子就可以正常运行呢?希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指出不足的地方,十分感谢。工程文件附在下方了。

网友A:
你的晶振好奇怪,干嘛非得用那么大尺寸的晶振?5032或者3225这些不能用?其次晶振应该是越近越好,你不但放的远,还搞了两次过孔,左边完全有足够的位置放置晶振,MCU也可以适当右移,空间富余的很啊,有条件的话晶振线路应该做包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好奇怪,干嘛非得用那么大尺寸的晶振?5032或者3225这些不能用?其次晶振应该是越近越好,你不但放 ...

好的,十分感谢。元器件选型和原理图是按照b站上一个教程来的,但pcb是我自己画的,我会改进一下的,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很多厂家都有,抄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能用就行了,不要管太多。

网友D:
你的单片机1号脚VBAT为啥悬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单片机1号脚VBAT为啥悬空了?

感谢提醒,我这个原理图是按照一个教程来的,我会改进一下的。

网友E(2025-06-07):
晶振那里包括电容可以来一个禁止区域,多层,禁止铺铜,之后打一圈GND过孔
我记得,VDD_3应该是要额外接一个10UF
这个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F:
单片机的滤波电容和单片机放在同一面并靠近单片机单元引脚,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G:
我感觉你的设计很好。只需要纠正一些小问题。

网友H:
我感觉画一块stm32的板子时,我们是需要在单片机上面实现很多功能的,这样的话单片机实现的功能才是比较全的,不然的话我们呢我们的单片机再次生产出一块芯片出来的格式时不太好的,浪费成本浪费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