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00控制步进电机 单片机输出PWM的频率应该设置在多少?

楼主(2025-04-27):
我使用TB6600驱动器控制42步进电机,现在接好线路,用的是STC8G的芯片输出PWM的频率应该设置在多少,还有如何控制速度,现在电机不能动

网友A:
一般常用的步进电机最快速度标注 500圈/分钟,频率大小决定电机旋转速度。电机启动速度不能太快,否则转不起来。要有加速、匀速、减速过程。至于单片机 pwm频率设置多少,还要看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设置。

网友B:
不需要PWM,只要发步进脉冲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的步进电机最快速度标注 500圈/分钟,频率大小决定电机旋转速度。电机启动速度不能太快,否则转不 ...

最快速度必须带载测试,所以都不标注最快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的步进电机最快速度标注 500圈/分钟,频率大小决定电机旋转速度。电机启动速度不能太快,否则转不 ...

好的,谢谢你,我也搜了一下,这个需要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