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电源上的IC具体型号

楼主:
有一个免焊的移动电源盒,因电池放反,烧了IC,其中一个已查到是IP5306,另一个隐约看到6719字样,前缀有个“P”字。

万能的网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A(2025-04-30):
有相关资 料吗?网上搜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资 料吗?网上搜不到

英文的

网友A:
你这份不对。。根本不是在移动电源上用的

网友C:
看看这个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对不对

应该大差不差的。
花3元钱去搞了个FP6179换上,可以输出了,1.4A@5v。
也可能是线材有差,达不到之前的2A。
另一路IP5306的输出才0.8A。